[技术问答]
关于NUC972串口的RS485功能、LIN功能、串行红外功能的疑问

楼主(2017-11-14):
NUC972的UART还带有RS485功能和LIN以及串行红外功能;
请问:
1、从这些功能出来的数据和普通的串口数据有什么区别?(是电平不同还是数据结构不同又或其它);
2、如果选择了RS485功能,那么从接口出来的数据能否直接连接到RS485设备?还是需要加PHY?
3、如果选择了LINI功能,那么从接口出来的数据能否直接连接到RS485设备?还是需要加PHY?
4、我看到UART是带有红外编解码模块的,这样是不是就表示当用户选用串行红外功能的时候可以直接和红外设备进行通讯?又或者还需要其他的步骤才能。

楼主:
已明白!这些模块都需要外加相应的转换芯片才能和对应的接口进行通讯。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选择不同的模块时所出来的就是对应协议的数据格式。

网友A:
应该具备,你用红外接串口应该就可以实现。

网友B:
现在一般单片机都具备这些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般单片机都具备这些功能了。

嗯,但以前没用过这些功能。现在在了解。这些功能应该都要加了相应的转换芯片才能和对应设备进行通讯的吧?

网友C(2019-10-30):
引用 楼主:
已明白!这些模块都需要外加相应的转换芯片才能和对应的接口进行通讯。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选择不同的模块时 ...

楼主,能再解答一下吗。
我也比较疑惑。难道说启用uart的485功能之后,不用外接485芯片就可以了吗?
还有“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选择不同的模块时所出来的就是对应协议的数据格式。”这句话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C:
我好像知道了

网友D(2020-08-07):
什么意思,我还没明白,是选择485功能后就不用外接485转换芯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