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打群脉冲可控硅误触发

楼主(2017-11-14):
整机打群脉冲时,可控硅会误触发,一般是什么问题?可控硅用的是BTA06-600B,光耦用的是MOC3021,断开光耦的控制端和电源,还是出出现误触发,发热盘有1/5的功率。

网友A:
双向可控硅的误触发问题之前做电弧检测实验时就频频遇到一直没解决最后改用继电器来做,mark一下,看看论坛里的各路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是不是哪个电容上积累了太多电压

网友C:
搞个罩子封起来,看能不能减小干扰电场强度。

网友D:
tr101的1 、3加0。1u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tr101的1 、3加0。1u电容

谢谢,可控硅两端加了RC吸收电路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罩子封起来,看能不能减小干扰电场强度。

你好,打板子的时候是用了罩子,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哪个电容上积累了太多电压

没什么电容哦,电容放电不是很快的吗?能导通光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可控硅的误触发问题之前做电弧检测实验时就频频遇到一直没解决最后改用继电器来做,mark一下,看看论坛 ...

嗯,看样子我也的改成继电器来做了!

网友D:
加专用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