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主频问题

楼主(2017-11-14):
单片机是msp430F169,为什么我将Mclk设置为默认模式时,主频不是800khz~1MHZ,而是奇葩的150KHZ左右。并且看了说明书之后,将DCOCTL,BCsctL1,BCSCTL2重新配置了一遍还是没有效果。求解?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时钟设置函数:
//时钟初始化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qq;
  WDTCTL= WDTPW + WDTHOLD ; // 关看门狗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速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Clear oscFault flag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qq=0xff;qq>0;qq--);
  }while((IFG1&OFIFG));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_2;          //MCLK=XT2
  //BCSCTL2 |= DIVM_0;        //控制MCLK不分频,默认

  BCSCTL2 |= SELS;            //SMCLK=XT2
  //BCSCTL2 |= DIVS_0;        //控制SMCLK不分频,默认
}

网友B:
默认的mclk不用自己再配置的。。
能都提供下你的代码?

网友C:
不知道您的主频是如何测量的,是在MCLK的时钟输出引脚上测量的吗?

网友D:
配置成ACLK试试正不正常,,或者换颗芯片试试

网友E:
一个循环需要多少条指令,多少个周期

网友F:
好好整理下问题 可以直接用MCLK配置成定时器时钟,定个1s试试

网友G:
首先,for循环一个周期有多条指令,其次,每条指令执行周期不是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H:
假设选择默认MCLK作为FLASH时序发生器,默认MCLK时钟频率典型值是1.1MHz,即1126.4KHz,需要3分频(375.5KHz,此时FN1为1)或者4分频(281.6KHz,此时FN1、FN0为1)才能符合257KHz~476KHz。

网友:
void main()
{

    BCSCTL1 &= ~XT2OFF;           // XT2on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晶振失效标识位
      for (i = 0x50; i > 0; i--);   // 延时等待晶振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 SELS;     // MCLK = SMCLK = XT2 (safe)\

}

网友I:
mclk也可以任意设置的;。

网友H:
通过设置FN0~FN5可以将时钟分频1~64,即32*FN5 + 16*FN4 + 8*FN3 + 4*FN2 + 2*FN1 + FN0 + 1。

网友:
设置mclk位外部吗?

网友I:
没有看懂楼主需要配置多大的频率?

网友J:
直接设置其内部的频率就可以的呀

网友K:
直接采用其1Mhz的DCO的设计的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时钟设置函数:
//时钟初始化
void Init_CLK(void)

程序上比较简单的,就看你的外部晶振是否OK ,能正常被起振的不

网友M:
这个是不是分频的问题吗

网友N:
选择DCO作为时钟源

网友O:
你的程序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M:
楼主选择的哪个时钟信号

网友O:
正常的主频分频多大?

网友N:
可能是内部的配置存在问题吧。

网友P:
这个不应该呀,直接设置成DCO的不行么?

网友Q:
时钟初始化的设计还是蛮重要的一环节的。

网友R:
这个涉及到晶振的处理,需要先检查先关的寄存器的。

网友S:
楼主是分频了吗?

网友T:
内部的DCO还得1Mhz的频率呢

网友T:
选择的时钟源是哪个?

网友U: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时钟设置函数:
//时钟初始化
void Init_CLK(void)

这个配置的时钟是多大的?

网友V:
你是怎么配置的程序

网友W:
怎么可能是150Khz的频率呢

网友X:
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
你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Y:
看不太明白楼主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Z:
这个寄存器的配置参数呢

网友AA:
你使用的是哪个外部晶振?

网友S:
楼这么使用这么低的频率?

网友T:
mclk选择的是12Mhz晶振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时钟设置函数:
//时钟初始化
void Init_CLK(void)

内部的时钟信号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V:
内部的寄存器的配置最好公布一下。

网友W:
楼主的分频有点奇怪了。

网友X:
没有看到楼主的配置程序,无法判断的。

网友:
是通过IO的变化吗?

网友Y:
分频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频率的

网友Z:
把参数粘贴看看,才能知道的原因

网友AA:
晶振的频率是多大的?

网友AB(2020-01-12):
msp430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