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I2C通信问题

楼主(2017-11-14):
现在用28335的I2C模块与eeprom  AT24C08进行通信,程序没有错误,但是用示波器不能测出SDA和SCL信号。例程里的从机地址是0x50,因为我这里用的是AT24C08,所以从机地址应该是0xA9,是不是只需要修改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
上拉了没呢

网友B:
地址对不对跟SDA和SCL有无信号没有联系。就算地址错了,SDA和SCL也会有相应的信号

网友C:
地址的设置与A2脚的电平有关,仔细阅读AT24C08手册。

网友D:
如果SDA和SCL没信号,首先看加了上拉没,阻值根据手册和I2C上挂的器件数量来算。然后看程序中I2C初始化,使能等等有没问题。

网友E:
我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在调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
if (I2caRegs.I2CSTR.bit.BB == 1)
  {
      return I2C_BUS_BUSY_ERROR;
   }
这几句话,用示波器能显示我发送的数据,如果有这几句话,程序就一直认为bus busy!

网友F:
建议看看程序里“I2caRegs.I2CSTR.bit.BB ”的定义,结合I2C协议看看相关判断的时序与逻辑机制。

网友G:
用示波器捕捉I2C数据,记录每一位的值,填满相应的I2C帧,分析发送的数据是否有误。

网友H:
地址有问题。

网友I:
28335的读写位是省略的,也就是说地址不是A9,而是去掉最低位,最高位补零,地址等于0x01010100 = 0x54

网友J:
I2C数据通讯的地址的问题的不复杂的

网友J:
根据资料进行设计的,实际的地址还有一个移位操作的,具体是跟I2C总线协议相关系的,记得不是很清了

网友K:
是电压没有吗?

网友L:
Io的配置是否正常?

网友M: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K:
可能IO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L:
输出信号的时候是否有波动?

网友M:
可能iic的不能被驱动。

网友N(2019-12-17):
楼主,我最近也在调试I2C通信,28335和EEPROM之间,Ti官方历程捎进去正常使用,整合到我的工程里却没有检测到SDA线上的信号,能否借鉴一下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