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uck电路输出问题

楼主(2017-11-14):
用buck电路降压时,在输出端加负载,为什么输出电压随负载阻值变化而变化,怎么才能让输出电压稳定,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能你的“负载阻值变化”太大了,使Buck电路从一种工作模式进入另一种工作模式进入。

网友B:
Buck电路,开关管具有内阻,电感具有内阻,续流二极管具有内阻,电容具有内阻

网友C:
负载电流变化,这些内阻上的压降也会变化。

网友D:
“怎么才能让输出电压稳定”
基本方法是加入电压负反馈。对开关电源来说,是以改变占空比方式实现负反馈。

网友E:
我用的是msp430给的pwm,需要给pwm程序里加个pid环节吗?

网友F:
“需要给pwm程序里加个pid环节吗?”
那是当然。
不过,微分环节很少使用,通常使用比例和积分。

网友G:
PID例程是不是都是通用的 ?

网友H:
“PID例程是不是都是通用的 ?”
我想不会是通用的。各种芯片硬件结构不同,写出程序来肯定也不会相同。

网友I:
这个是需要阻抗容抗达到平衡的才可以的

网友J(2017-12-29):
引入反馈环路,开环肯定不稳

网友K:
这个加入负反馈设计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