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复位问题

楼主(2017-11-14):
我用430fe427写的程序,看门狗也都关闭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过一段时间就会复位一次,请教了

网友A:
可能程序跑飞了,建议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代码、原理图等

网友B:
程序没有真正关闭看门狗??

网友C:
不会是程序没有构成封闭循环吧?

网友D:
测一下复位周期是多少,是不是看门狗的复位周期?另外最好把相关代码贴上来大家看看,才容易找问题。

网友E:
利用单步运行程序的方法一步步运行,看程序运行到哪时复位

网友F:
看门狗没有关闭??

网友G:
今天我的stc12c5a60s2也是遇到这种事,其实是程序跑飞,我现在连看门狗都关了,

网友H:
是硬件复位吗?

网友I:
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J:
是死机还是复位

网友K:
建议查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H:
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I:
看门狗定时喂狗试试看。

网友K:
可能电压的问题造成的复位。

网友J:
正常来说,硬件复位不是硬件就是软件。

网友L:
一般供电应该是正常不会有什么问题,有几个可能第一程序跑飞,第二IC复位的引脚连接了什么东西,带三个就是软件的问题看门狗打开了没有关闭定时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