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功率范围内采样电阻发烫

楼主(2017-11-14):
在采样电阻功率范围内,什么原因会导致采样电阻发烫 ?
调试电路发现,当流经采样电阻的电流为3A时,电路跑一会用手触感烫,电阻是2512封装 R050 2W,就3A这个电流为什么会导致电阻发烫呢

网友A:
额定功率是长时间不烧坏的值吧,发烫肯定是散热不好,电阻附近有没有大的散热铜皮呢?

网友B:
工作时的功耗大,一定要考虑散热问题,如果在电路允许的温升倒也不用管它。如果温升接受不了,也可以换个功率更大的电阻,或小数值的。

网友C:
把焊盘加大。

网友D:
自己算算耗散功率,根据需要的耗散功率选择电阻时,注意要留取足够的余量(余量大于50%以上,最好大于100%)和采取适当的散热措施。

网友E:
功率电阻尽量采用有引脚型的,表贴的相对容易失效。

网友F:
发热厉害是散热不够,如果单纯电阻功率不够的原因,R050电阻有1W2W3W的,换3W的试试

网友G:
一般电阻是75度为额定功率,温度上升需要降额使用,需要看你规格书上参数

网友H: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你选型不对。采样电阻选择4线毫欧级别的高精度电阻,取出毫伏级别的信号供测量或者保护监测就不会发热了。因为热量和电流的二次方成正比和电阻成正比和通电时间成正比。你要达到你的要求只能从阻值上下手,因为其他两个你没法改变,改变则不能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I:
电流不过大吗?

网友J:
你的电阻选择这么小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K:
电路有多烫?

网友I:
楼主的采样电阻使用的多大?

网友J:
采样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K:
现在有电流转换电压的芯片?

网友L:
功率换成大点的电阻,散热要足够,给足量。

网友M:
电阻的额定功率时温度就是很高,有些功率电阻,在额定功率时温度会超过100度。
想要温度低,就要换更大功率的电阻,也就是体积更大,散热更好,而且只用部分功率,才会温度低一些。
另外一个问题,你的电流3A是有效值3A还是平均值3A是有很大不同的。
假如你的电流是30A,占空比10%。平均值是3A,但是有效值其实是9.5A.此时电阻的发热功率会大10倍。

网友N:
发烫未必是问题,温度到达五六十度,直接触摸就非常烫手了,参考夏天的地表温度

网友O:
这个电阻的功率选择不合适的

网友P:
那还是这个采样电阻选型设计的不合适,需要吧电阻的功率选择范围大些

网友Q:
采样电阻直接用手插件的,温票要小的20PPM的,功率只少要放大3倍,要不,长期的温飘会把项目搞死。或退货,售后成本增加。焊盘处理要做成同一点引二线,一线做功率电流,另一线做信号线。

网友R:
估计是这个电阻的功率不足引起的

网友S:
这个采样电阻设计的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