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测试点对系统杂散测试的意义

楼主(2017-11-14):
      在一个发射系统中,有很多射频接口,那么究竟哪个接口是测试者所关心的呢?让我们通过下图来讨论各测试点对系统杂散测试的意义。
由多工器的无源互调所产生的杂散
      端口1和端口2具有同等地位,从端口1(或2)可以测量发射机1(或2)的输出载频和杂散,从多工器泄漏过来的另一台发射机的信号。以及发射机由此所产生的反向互调。而端口3对于系统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载频和杂散都从这里开始辐射到空中。也就是说,无论一个发射系统有多复杂,发射主馈线是整个发射系统杂散测试的关键所在。
      另外还需要提到的是,在发射机输出端可以经常见到一个监测用的耦合口,下图是-个GSM900蜂窝基站(BTS)输出端的典型例子。监测耦合器通常是一个定向或非定向耦合器,还有的直接在双工器的天线端口设置了一段耦合线为基站的监测提供取样信号。
蜂窝基站的输出检测装置
      这个耦合口通常是制造商为了监测发射机是否正常工作而设的,它只要覆盖基站的工作频率即可,这与系统运营商的关注点是吻合的,因为他们更关心的是与系统正常运营密切相关的带内指标。显然,不会存谁为了考虑到全频段(9kHz`12.75GHz)的杂散测量而在基站的输出端设置—个宽带定向耦合器。除了成本因素以外,从技术上也难以实现,定向耦合器的尺寸与其中心工作频率有关,一个宽带定向耦合器能做到5〜6倍频程的带宽,如0.5~18GHz、40~1000MHz等,从技术上也很难实现覆盖9 kHz~12.75GHz全频段的宽带定向耦合器。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发射系统自带的监测端口不能作为杂散测量的依据,要准确测量—个发射系统的杂散信号,唯一可取的测试点就是发射天馈系统的主馈线,也就是说,一个发射系统要实现杂散信号的在线(不中断通信)测试,从技术上几乎是不可实现的,必须断开主馈线,串入测试系统(见下图),这样才能准确测量标准中所规定的全频段杂散辐射。原文来自hyxyyq.com
蜂窝基站杂散的正确接入点
      在3GPP标准中已经对基站发射机的测试点作了明确的规定,如下图所示,除非特别说明,发射机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所有测试项目均应在基站机柜上的天线端口(测试点A)完成。如果有任何的外接功率放大器、多工器、滤波器或者合成电路,那么测试点应移至图中的B点。其测试点的选择原则也是发射系统的主馈线,与上图所描述的测试接入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3GPP规定的蜂窝基站发射机的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