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互调的类型

楼主(2017-11-14):
      1、正向(传输)互调
      正向互调也被称为传输互调,其定义是当两个载频同时输入到一个双端口(或多端口)器件时,在输出端所产生的互调(见下图)。在测试过程中,任何空闲端口必须接低互调负载。
原文来自hyxyyq.com
正向(传输)互调得定义
      从频段细分,正向(传输)互调又可分为落入发射频段和落入接收频段两种,它们的区别取决于f1和f2的之间的差值△,2f1—f2和f1之间的间隔、2f2—f1和f2之间的间隔都等于△,从这个规律可以直观判断互调产物的位置。
      同样是正向(传输)互调,落入发射频段和接收频段互调的测试方法却大相径庭。
      2、反射互调
      反射互调的定义是当两个载频同时输入到一个双端口(或多端口)器件的某个端口时,从该端口反射回输入方向的互调产物,如下图所示。在测试过程中,任何空闲端口必须接低互调负载。
反射互调的定义
      通常情况下,反射互调仅指落入接收频段的互调产物。这并非意味着反射互凋不存在于发射频段,之所以不关注落入发射频段的反射可调,是因为这部分互调产物对系统的影响甚微。
      3、反向互调
      反向的定义是当两个载频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同时输入到一个双端口(或多端口)器件的输入端1和输出端2时,从输出端2产生的互调产物(见下图)。
反向互调
      反向互调是近年来才被提出的,从目前的工程应用来看,反向互调的概念仅适用于各向异性器件(如铁氧体隔离器和环流器)。

网友A:
貌似天线领域用到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天线领域用到的哇

刚来的找不到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