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multisim正弦信号转脉冲信号仿真,波形出现抖动

楼主(2017-11-14):
如图所示,信号输入是1KHZ,幅值5V的正弦信号,为什么出来的脉冲信号前端出现抖动情况呢?

网友A:
你的仿真信号源产生的信号瞬时值在某些时刻为负。

楼主:
本来正弦值就是有正有负的啊,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在正半周进入负半周时输出波形有短暂的抖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正弦值就是有正有负的啊,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在正半周进入负半周时输出波形有短暂的抖动 ...

正弦函数有正有负,谁都知道。
问题在于:你施加到运放反相输入端的信号幅度超过了运放允许的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函数有正有负,谁都知道。
问题在于:你施加到运放反相输入端的信号幅度超过了运放允许的共模输入范 ...

抱歉,一开始了解错了,我再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只要Vin+和Vin-的压差超过了共模输入的范围,就会造成运放工作错误呢?另外,从这一个波形上,我发现抖动前的高电平其实应该不存在才符合波形特征(50%占空),而且感觉出现了波形的延时。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是我自己的参考电压那边的电路错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一开始了解错了,我再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只要Vin+和Vin-的压差超过了共模输入的范围,就会造成运放 ...

“是不是只要Vin+和Vin-的压差超过了共模输入的范围,就会造成运放……”
不是。那是差模。

你用的是LM339比较器,该比较器允许输入端高于电源负端到低于电源正端2V。实际上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0.3V以内仍可正常工作,再低就会产生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要Vin+和Vin-的压差超过了共模输入的范围,就会造成运放……”
不是。那是差模。

好,谢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