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做U盘升级,TEST UNIT READY超时。

楼主(2017-11-14):
按照M0的Smpl_MassStorage_ISP例程,修改到M451上,代码修改完成了,对了几遍没发现问题。
需要很长时间电脑才能识别到U盘,发现是TEST UNIT READY总是超时。
希望大侠们帮忙找找原因。

bus hound截图

bus hound截图

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466844-1-1.html
问问这个楼主。

好的,谢谢

网友B:
第一次是不是要安装驱动所以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是不是要安装驱动所以慢。

查看是TEST UNIT READY超时,每次都是9s

网友C:
没玩过这个功能,读写U盘的功能反应迟钝不

楼主:
好了,是因为MASS_BUFFER_SIZE,改为256就可以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D:
吧缓冲空间设置大就行了?可以设置成512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