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Q10什么情况下导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1-14):
AUDIO2=12V时,D1截止,5.6v稳压管ZD1导通,Q12就得电导通,(粗看了一下,没有细算,供参考.)

网友B:
看不出Q10导通的可能性。

网友C:
如果三极管倒置使用,电路可能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DIO2=12V时,D1截止,5.6v稳压管ZD1导通,Q12就得电导通,(粗看了一下,没有细算,供参考.)
...

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Q10导通的可能性。

看起来是不会导通的,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三极管倒置使用,电路可能有错。

是线路错了,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D:
Q10基极,没法提供偏置电压,没法导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