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算法的完整DSP实现(1): FFT的DSP实现

楼主(2017-11-14):
FFT算法的完整DSP实现(1): FFT的DSP实现

下面为本人使用C语言实现的FFT及IFFT算法实例,能计算任意以2为对数底的采样点数的FFT,算法参考上面给的流程图。
  • /*
  • * zx_fft.h
  • *
  • *  Created on: 2013-8-5
  • *      Author: monkeyzx
  • */

  • #ifndef ZX_FFT_H_
  • #define ZX_FFT_H_

  • typedef float          FFT_TYPE;

  • #ifndef PI
  • #define PI             (3.14159265f)
  • #endif

  • typedef struct complex_st {
  •         FFT_TYPE real;
  •         FFT_TYPE img;
  • } complex;

  • int fft(complex *x, int N);
  • int ifft(complex *x, int N);
  • void zx_fft(void);

  • #endif /* ZX_FFT_H_ */

  • /*
  • * zx_fft.c
  • *
  • * Implementation of 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
  • * and reversal Fast Fourier Transform(IFFT)
  • *
  • *  Created on: 2013-8-5
  • *      Author: monkeyzx
  • */

  • #include "zx_fft.h"
  • #include <math.h>
  • #include <stdlib.h>

  • /*
  • * Bit Reverse
  • * === Input ===
  • * x : complex numbers
  • * n : nodes of FFT. @N should be power of 2, that is 2^(*)
  • * l : count by bit of binary format, @l=CEIL{log2(n)}
  • * === Output ===
  • * r : results after reversed.
  • * Note: I use a local variable @temp that result @r can be set
  • * to @x and won't overlap.
  • */
  • static void BitReverse(complex *x, complex *r, int n, int l)
  • {
  •         int i = 0;
  •         int j = 0;
  •         short stk = 0;
  •         static complex *temp = 0;

  •         temp = (complex *)malloc(sizeof(complex) * n);
  •         if (!temp) {
  •                 return;
  •         }

  •         for(i=0; i<n; i++) {
  •                 stk = 0;
  •                 j = 0;
  •                 do {
  •                         stk |= (i>>(j++)) & 0x01;
  •                         if(j<l)
  •                         {
  •                                 stk <<= 1;
  •                         }
  •                 }while(j<l);

  •                 if(stk < n) {             /* 满足倒位序输出 */
  •                         temp[stk] = x;
  •                 }
  •         }
  •         /* copy @temp to @r */
  •         for (i=0; i<n; i++) {
  •                 r = temp;
  •         }
  •         free(temp);
  • }

  • /*
  • * FFT Algorithm
  • * === Inputs ===
  • * x : complex numbers
  • * N : nodes of FFT. @N should be power of 2, that is 2^(*)
  • * === Output ===
  • * the @x contains the result of FFT algorithm, so the original data
  • * in @x is destroyed, please store them before using FFT.
  • */
  • int fft(complex *x, int N)
  • {
  •         int i,j,l,ip;
  •         static int M = 0;
  •         static int le,le2;
  •         static FFT_TYPE sR,sI,tR,tI,uR,uI;

  •         M = (int)(log(N) / log(2));

  •         /*
  •          * bit reversal sorting
  •          */
  •         BitReverse(x,x,N,M);

  •         /*
  •          * For Loops
  •          */
  •         for (l=1; l<=M; l++) {   /* loop for ceil{log2(N)} */
  •                 le = (int)pow(2,l);
  •                 le2 = (int)(le / 2);
  •                 uR = 1;
  •                 uI = 0;
  •                 sR = cos(PI / le2);
  •                 sI = -sin(PI / le2);
  •                 for (j=1; j<=le2; j++) {   /* loop for each sub DFT */
  •                         //jm1 = j - 1;
  •                         for (i=j-1; i<=N-1; i+=le) {  /* loop for each butterfly */
  •                                 ip = i + le2;
  •                                 tR = x[ip].real * uR - x[ip].img * uI;
  •                                 tI = x[ip].real * uI + x[ip].img * uR;
  •                                 x[ip].real = x.real - tR;
  •                                 x[ip].img = x.img - tI;
  •                                 x.real += tR;
  •                                 x.img += tI;
  •                         }  /* Next i */
  •                         tR = uR;
  •                         uR = tR * sR - uI * sI;
  •                         uI = tR * sI + uI *sR;
  •                 } /* Next j */
  •         } /* Next l */

  •         return 0;
  • }

  • /*
  • * Inverse FFT Algorithm
  • * === Inputs ===
  • * x : complex numbers
  • * N : nodes of FFT. @N should be power of 2, that is 2^(*)
  • * === Output ===
  • * the @x contains the result of FFT algorithm, so the original data
  • * in @x is destroyed, please store them before using FFT.
  • */
  • int ifft(complex *x, int N)
  • {
  •         int k = 0;

  •         for (k=0; k<=N-1; k++) {
  •                 x[k].img = -x[k].img;
  •         }

  •         fft(x, N);    /* using FFT */

  •         for (k=0; k<=N-1; k++) {
  •                 x[k].real = x[k].real / N;
  •                 x[k].img = -x[k].img / N;
  •         }

  •         return 0;
  • }

  • /*
  • * Code below is an example of using FFT and IFFT.
  • */
  • #define  SAMPLE_NODES              (128)
  • complex x[SAMPLE_NODES];
  • int INPUT[SAMPLE_NODES];
  • int OUTPUT[SAMPLE_NODES];

  • static void MakeInput()
  • {
  •         int i;

  •         for ( i=0;i<SAMPLE_NODES;i++ )
  •         {
  •                 x.real = sin(PI*2*i/SAMPLE_NODES);
  •                 x.img = 0.0f;
  •                 INPUT=sin(PI*2*i/SAMPLE_NODES)*1024;
  •         }
  • }

  • static void MakeOutput()
  • {
  •         int i;

  •         for ( i=0;i<SAMPLE_NODES;i++ )
  •         {
  •                 OUTPUT = sqrt(x.real*x.real + x.img*x.img)*1024;
  •         }
  • }

  • void zx_fft(void)
  • {
  •         MakeInput();

  •         fft(x,128);
  •         MakeOutput();

  •         ifft(x,128);
  •         MakeOutput();
  • }

         程序在TMS320C6713上实验,主函数中调用zx_fft()函数即可。
         FFT的采样点数为128,输入信号的实数域为正弦信号,虚数域为0,数据精度定义FFT_TYPE为float类型,MakeInput和MakeOutput函数分别用于产生输入数据INPUT和输出数据OUTPUT的函数,便于使用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 的Graph功能绘制波形图。这里调试时使用CCS v5中的Tools -> Graph功能得到下面的波形图(怎么用自己琢磨,不会的使用CCS 的Help)。
         输入波形

         输入信号的频域幅值表示

         FFT运算结果

         对FFT运算结果逆变换(IFFT)

         如何检验运算结果是否正确呢?有几种方法:
         (1)使用matlab验证,下面为相同情况的matlab图形验证代码
  • SAMPLE_NODES = 128;
  • i = 1:SAMPLE_NODES;
  • x = sin(pi*2*i / SAMPLE_NODES);

  • subplot(2,2,1); plot(x);title('Inputs');
  • axis([0 128 -1 1]);

  • y = fft(x, SAMPLE_NODES);
  • subplot(2,2,2); plot(abs(y));title('FFT');
  • axis([0 128 0 80]);

  • z = ifft(y, SAMPLE_NODES);
  • subplot(2,2,3); plot(abs(z));title('IFFT');
  • axis([0 128 0 1]);

         (2)使用IFFT验证:输入信号的FFT获得的信号再IFFT,则的到的信号与原信号相同
         可能大家发现输入信号上面的最后IFFT的信号似乎不同,这是因为FFT和IFFT存在精度截断误差(也叫数据截断噪声,意思就是说,我们使用的float数据类型数据位数有限,没法完全保留原始信号的信息)。因此,IFFT之后是复数(数据截断噪声引入了虚数域,只不过值很小),所以在绘图时使用了计算幅值的方法,
         C代码中:
  • OUTPUT = sqrt(x.real*x.real + x.img*x.img)*1024;

         matlab代码中:
  • subplot(2,2,3); plot(abs(z));title('IFFT');

         所以IFFT的结果将sin函数的负y轴数据翻到了正y轴。另外,在CCS v5的图形中我们将显示信号的幅度放大了1024倍便于观察,而matlab中没有放大。

网友A:
这个FFT算法的主要是基于蝴蝶算法的

网友A:
说错了,,FFT变换之所以能够被广泛应用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采用了蝶形算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