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RTC电路在电池上串联1K电阻?

楼主(2017-11-14):
为什么很多RTC电路在电池上串联1K电阻?

网友A:
工作电流那么小,1R跟1k没啥区别的;
主要是怕后面电路有短路,电流过大电池会发热爆掉,或者万一隔离二极管坏了,电源就直接灌到电池上了。
作用:隔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流那么小,1R跟1k没啥区别的;
主要是怕后面电路有短路,电流过大电池会发热爆掉,或者万一隔离二极 ...

我也认为在这里1R跟1k没啥区别的,不影响RTC工作
但是纽扣电池内阻很大,就算短路电流也不大,不会发热爆掉,至于是防止被充电倒是有可能,不确定这种电池充电危险性有多大

网友A:
我觉得短路之后发热肯定有,至于会不会爆倒不一定。
这种电池充电很可能会爆,我亲自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在这里1R跟1k没啥区别的,不影响RTC工作
但是纽扣电池内阻很大,就算短路电流也不大,不会发热爆 ...

为什么加了一个电阻就可以防止被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加了一个电阻就可以防止被充电呢?

电阻不能防止电池被充电,但是可以限制充电电流大小,防止电池剧烈爆炸,但长时间这样充电还是有可能鼓包的,只是危险性降低了

网友C:
目的是为了限制输出电流。RTC器件在休眠期间的功耗很低,串个1K的电阻不会带来明显压降,但RTC器件如果处于正常工作态,其功耗对后备电池而言就太大了,串这个电阻是为了防止RTC器件意外处于正常工作态而系统电源却已掉电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的是为了限制输出电流。RTC器件在休眠期间的功耗很低,串个1K的电阻不会带来明显压降,但RTC器件如果处于 ...

按这样说,如果RTC意外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而电阻又限制了电流,RTC就得不到足够能量而工作异常了,这样只能防止电池过放电,而不能保证时间保持正常
另外我觉得RTC意外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的可能性不大吧,其实现在很多RTC本身就有两个电源引脚,能自动切换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这样说,如果RTC意外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而电阻又限制了电流,RTC就得不到足够能量而工作异常了,这样只 ...

RTC是受MCU控制的,MCU的运行不可能绝对可靠不出错,而后备电池一旦过放意味着电池报废需更新,这意味着很高的维护成本,所以宁肯失去RTC的正常时间也不能造成后备电池的问题,这是可靠性设计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C是受MCU控制的,MCU的运行不可能绝对可靠不出错,而后备电池一旦过放意味着电池报废需更新,这意味着 ...

如果MCU在运行,说明有外部电源了,这时候电池是不会放电的,RTC使用的是外部电源,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不成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MCU在运行,说明有外部电源了,这时候电池是不会放电的,RTC使用的是外部电源,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不 ...

你说的只是正常情况,而该设计考虑的是小概率情况,问题出在掉电瞬间。

网友D:
这种讨论很有意义,顶一个。

网友E:
这明显是充电时,限流充电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明显是充电时,限流充电而已。

嗯,不过正常情况下由于二极管的存在,电池是不会充电的,所以限制充电电流只有当二极管损坏时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只是正常情况,而该设计考虑的是小概率情况,问题出在掉电瞬间。 ...

RTC芯片有好多型号,可能不同型号有不同特点,很多人在使用RTC时也是盲目的照抄电路,我这个图也是随便找来的,不知道后面用的是什么RTC,那我们就说点具体点的,拿DS1308来说,这芯片本身功耗非常低,当只是保持时间时只有250nA,40mAH的小电池就可以用好几年,而且很多二极管漏电流也在这个量级,所以就没必要二极管做电源切换了,再说,这芯片本身就带电源切换,当主电源掉电时,只有计时电路在备份电池下继续工作,其他部分电路都不工作,不怕MCU异常操作,既然不用二极管了,不用担心电池反向充电,1K电阻也没必要了。你看我这分析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RTC芯片有好多型号,可能不同型号有不同特点,很多人在使用RTC时也是盲目的照抄电路,我这个图也是随便找 ...

是的,该电阻是否用的合理跟RTC芯片的型号直接相关,不是所有RTC均需要这么干,甚至绝大多数都不需要这么干,但早期的不少型号确实需要。二极管在此则是防电流倒灌的,意义和那个电阻不同,这个也跟RTC芯片有关,早期的几乎全部需要,而现在的很多RTC有专门的后备电池引脚,那当然不需要。如果没有专门的后备电池引脚,电池是通过电源引脚接入的,那隔离二极管就必须有,而RTC的工作状态由MCU全控的话(这表明RTC内部没有与电源监控相关的内部电路,无法自主监测电源状态),限流电阻就不可少了,目的如前帖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