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大声说出 TI 大学计划与我的故事!

楼主(2017-11-14):
段子手征集:

     主题为:我眼中的TI大学计划, 字数不超过 500字,回复至本帖中.

可以为真实故事,也可以以TI为中心写一则小段子,或者一首打油诗都可以。
当然小漫画我们也欢迎,请展开你们的脑洞吧

征稿时间:2017年11月15日——2017年12月6日

入选的内容将在TI公众号上进行公开投票,入选作品 20则,每人将获得价值 50元21ic大礼包一份.

每月得票最高的 前5名将获得价值30元的 21ic大礼包一份, 其中得票最高的作品可获得大奖 100元的21ic大礼包一份。

关注TI微信公众号 :

回复“ 投票2 ”即可参与投票,我们将随机抽取参与投票的 200人,每人可得 10元奖励。

投票时间: 2017年12月11日——2017年12月20日

活动详情请进入:

http://huodong.21ic.com/ti/university/

注意:1.此活动仅限老师以及在校学生参加。
           2.此活动参与者不得参加另外两个活动,违者取消获奖资格

网友A:
好活动快来参加~~~

网友B:
抱走小跑堂

网友C:
我眼中的TI大学计划

先分下我的小小打油诗———(不喜勿喷)

TI 盛誉惊四海,

电子学者五洲来。

传感芯片误差低,

万册电路板子来

  小的时候就喜欢研究功放,每次在TI那里买个放大器总是攒下一个星期的零花钱,虽然艰辛但是一路都这样过来了。看到那些完美的放大器,而且功率还很不错更是羡慕不已。在大学里的日子更是玩电路玩的嗨,我负责学校电子科技协会,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每年带领那些对电子憧憬的爱好学弟们一步步进入电子的殿堂。期间我们社团采购了好几次TI的放大器,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成功做出来一个 ,我们总是在刮风下雨的晚上来到教室开始我们的电子制作,一次次的焊接,一次次的调试,甚至有时候想摔板子,但还是忍住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们举办了电子设计大赛,在学校了大家都会拿TI的芯片来制作一个小音箱,我是倍感欣慰啊。在用TI功率放大器的时候要考虑散热问题,所以要加大散热,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电容要选好点的电容,这样出来的音质更好。这次的TI大学生计划更是让我们兴奋,错过了一年又一年的TI杯,这次不会再错过了,TI加油,永远支持你。

网友D:
第一次听到TI是在一次数电课上, “听说过安利吗?亲听说过7400系列吗?数电老师在描述着TI的伟大,”  晚上回到宿舍,自己仔细百度了,才知道TI是如此之牛。TI公司不仅仅是半导体行业巨头,TI在模拟器件、DSP, MCU、DLP、无线通信上有着相当比重的份额,中国现在列车大部分的列控系统依然是基于TI老型号的浮点DSP,牛吧! 音频方面也算颇有建树,PMW处理器、Codec、D类功放、运放,都是挺好的产品。我最爱的功放就是用TI的放大器芯片做的,声音甜美,憨厚。TI早期粉丝有一句话,「要想知道真实性能,主频是要乘以2的,虽然移动芯片业务不是TI盈利大头,但失掉一款市场,总不算好事。

网友E:
我与TI的那个暑假

大三暑假下学期跟着老师做项目,在很多的课题里面我选了一个叫自动窗帘的装置,在那两个月里整天都在设计模型,考虑如何实现智能控制,在步进电机自动调节控制的设计上遇到了点困难,我们选用的是24V的步进电机,驱动起来有点困难,为了解决问题我们跑遍了好多电子批发商场,没有买到满意的,很是苦恼。无意间逛TI官网发现了这个叫做 “具有自动调整功能的 24V 步进电机参考设计” 的驱动板,便直接下单了,几天后我们收到了寄来的驱动板,果然不负重望,完美运行,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交作品的老师,老师很是惊讶,这帮孩子了,我们都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暑假以后的自己总是没事去TI官网看下人家设计的电路方案,无形之中受到影响,学习到了模拟器件放大应用性,希望TI以后更加优秀。

网友F:
大学里曾用TI放大器做了个音频放大器,由于时间问题,我只做了最简单的音频功放电路,这个功放块以前用的比较多。这个功放除了TI芯片 其余全是拆机零件。
TI芯片几十一个。辛苦了一周左右才完工,在学校实验室用示波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很大一部分的失真,当时就想放弃,丢弃了一阵子,有天在图书馆看到了一个放大器电路的设计,突然明白自己所用电阻与电阻值得错误,回宿舍拿了可变电阻调试,终于失真得到了改善,拿了喇叭试音,兴奋极了,音质很美。下面传几张图给大家分享。

网友G:
俺与TI没有故事,只有传说!

网友H:
关于TI电荷泵型开关电源设计分享
电荷泵型开关电源也被称作开关电容稳压器。在制作和调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麻烦,所以需要持久的调试来寻找系统稳定点。来自输入的电荷被存储在一个外部电容上,然后将这部分存储的电荷送到输出。一般的电荷泵型开关电源只能产生整数倍和小数倍输入的电压,要得到精确的可细调的电压则需要一个后级稳压器,这个后级稳压器通常是一个集成在电荷泵开关电源内部的线性稳压器。这个后级稳压器会导致效率低于电感型开电源。通过插入多级整数或小数电荷泵开关电源来进行细调,可以使电荷泵开关电源达到更好的效率。电荷泵开关电源经常应用在成本和空间比效率更重要的场合。但是对于输入输出电压差大的场合,应用电荷泵开关电源比线性稳压器的效率要高。类似于电感 Boost 开关电源,电荷泵 boost 开关电源也可以给 LED 供电。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被用来升压到 5V左右,驱动并联 LED。改变拓扑结构和开关方式,电荷泵开关电源还可以输出负压,用在 TFT 显示设备中。常用的一些电荷泵型开关电源例如 TPS60400(负压产生TPS60210(升压),TPS60500(降压)。与基于电感的开关电源变换器相比,电荷泵具有尺寸小、EMI干扰较小等优点,所以电荷泵被广泛应用于便携式产品中,为系统提供负的电源电压。将电荷泵与电压基准源相结合,能够在单电源为系统供电的同时,获得一个反相的基准电源。如下图所示,该电路不同于由三端基准和运放反向器构成的反相基准电压源,不需要外加精密电阻和负电源即可获得精密的负的电压输出。

网友I:
【我与 TI 】
第一次听说TI是在图书馆,刚开始学单片机,到图书馆借书,发现好多MSP430,十分不理解这是什么单片机,于是借书,发现都是好多年前的,里面基本上就是讲的就是MSP430F149这个单片机。那些指令和寄存器名字跟课堂上学的51根本不同,很是奇怪,后来找高年级的同学求教,他们给我讲430是德州仪器出的,我大惊失色,以为山东德州呢,百度查查,没想到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收音机就是TI做的,好好敬佩。
实验室的师兄们借了一块430开发板学习,发现是红色的MSP430G2xx的LaunchPad,烧录真方便,比我刚学51时候买的小作坊做的51开发板强多了,还有官方提供的丰富的例子,还可以图形化配置寄存器,不到半年,我就已从51的习惯转移到了430的习惯。超强的稳定性让人特别喜欢。用熟了之后就觉得51真垃圾。
现在我们班已经成立了一个430兴趣小组,而且最近还发现之前学51时候用的Proteus新版本支持430G2xx的仿真了,真是不错,为那些想学430没有板子的同学提供了不少方便。等明年毕业设计时候就决定用这个做毕业设计。

网友J:
【我与 TI 】
第一次了解TI还是从宿舍兄弟那,他说在21ic论坛的网友那买来的二手板子,不过是官方出的,看着很不错。整天看他熬夜在那敲代码,不知道在捣鼓啥,我平时也不怎么好好学习,课本上的学会就行了,能考个及格。
有一次他用那个开发板做了个平衡小车感觉好神奇,让我也有点想学单片机控制了。问他借了开发板,点了个流水灯,觉得也没啥难度啊,哈哈,其实后面才觉得难。
主要就是从官网下载例子压缩包,里面好多示例程序,修修改改的,折腾了半年了,现在430单片机的大部分外设都学会了,听同学说有活动参加,就注册个账号来,希望以后多跟网友们交流,学习,还方便我学单片机找第一手的资料了。

网友K:
【我与 TI 】+毕业设计展览
今年夏天大四的毕业前,他们做的毕业设计都要拿出来展览的,我这个人吧,喜欢电子,不过刚上大一,还没有怎么学,刚学了C语言。展览会上看到好多单片机做的东西,有遥控小车,环境采集器,四轴飞行器等,各种新鲜的玩意儿,全是他们自己做的,有手工焊接的板子,也有做PCB的。有一款上面一个大绿板子插了个小红板子吸引了我,走过去一看竟然是个MSP430G2553的单片机核心板。之前听说过,没见过,这下见到了。这个是气象监测与路灯控制的智慧路灯。很牛叉,看了介绍说是片上集成的ADC,PWM等。
回去后,我专门上网查了一下单片机有哪些,又专门查了单片机430是个什么层次,没想到竟然是超低功耗的霸主,厉害了,我的430。后来网上几十块买了个二手的430开发板,学了起来,之前学C语言水平很烂的,没想到自从玩了这个单片机后,C语言水平明显提升了,感谢TI,感谢430。觉得等毕业后找工作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L:
【我与 TI 】+跳蚤市场买的CC3200开发板

今年夏天,大四学哥学姐们毕业时候,他们都在摆地摊卖旧书和旧东西,有卖电脑的,考研书的,作为电工电子专业的我却喜欢买电子产品,特别是开发板和元器件,逛了一圈发现不少是他们自己做的板子,其实很不喜欢这种的,他们做过的,也不知道做的怎么样,看着焊接的太丑了。都是廉价的洞洞板焊的。
逛来逛去5块钱淘到一个4G的MP3,还有一堆电子元器件,最近两年物联网很火,很想买一块WIFI开发板,就挨个打听,问有没有WIFI开发板卖的。还真巧,真的有个学哥说他有个WIFI开发板,还是ARM内核的,于是我就让他拿给我,最后50元搞定,这个板子就是TI的CC3200 launchpad开发板,第一次用TI的开发板,都这么高级,从网上下载了相关的手册,安装了开发软件,按照网上找到的教程,一步一步的练习,很不错,又学了E4A,做了上位机,已经能够通过手机遥控IO和PWM控制LED灯了,很有成就感。另外最近准备再入手一块430的开发板玩玩。

网友M:
【我与 TI 】+OPA627我的最爱

第一次了解TI还是一年前,刚学了模电运放,就想做个高大上的音箱玩玩,逛了各种音箱技术论坛都说TI的OPA627最给力,上网一查,这个芯片好贵,还好万能的某宝有卖拆机件的,挺划算,淘了两颗。没想到这么好,了解了一下,原来世界上第一颗集成运放就是TI做的,难怪技术这么强。后来学单片机技术又了解了TI的430单片机,也是非常厉害,貌似之前竞争的AVR和PIC已经很少听说了。没有430超低功耗有名,每年都有新款出来供选择,很不错。印象最深的就是用土豆做电池驱动430单片机做的液晶表,真是厉害。

网友N:
【我与 TI 】
课堂上学会了51单片机啊单片机,
图书馆发现了430啊,430
问了高年级的师兄啊,问师兄,他们都说是TI的,很牛X啊,很牛X
找师兄借来430的LaunchPad开发板啊,把玩了一个月,好神奇
后来才知道啊,世界上第一款半导体收音机,就是TI他们做的。

网友O:
我与TI的故事
TI的dsp是我们电子类的本科大学生都要学的,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对开发环境很不熟悉,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才收获了这么多,期间我要感谢我的老师们,他们耐心帮我指导,老师不会的会向有名的专家请教,在DSP这个强大的芯片面前我们要学好是不容易,在一次调试开发环境的过程中, cs6.0连接仿真器xds100v3时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纠结了好几天了,如下面提示
The JTAG IR and DR scan-paths cannot circulate bits, they may be broken.
An attempt to scan the JTAG scan-path has failed.
The target's JTAG scan-path appears to be broken
with a stuck-at-ones or stuck-at-zero fault.
(Emulation package 5.1.450.0)
一直是这个样子,问了好多网友都没解决,最后跑到指导老是那里,老是帮我解决了,我们硬件电路出现了点问题

网友P:
我与TI的小故事
大家是不是每天都要用充电宝 在给移动设备充电的过程中肯定会发生过热的问题,严重的时候容易导致起火爆炸等安全问题。经常能从新闻上看到类似的事。充电宝的电子工程师设计者们通常会加入过流保护电路,过热保护电路来增加产品的可靠性。我作为一个大三的学生,每天都在学习相关的专业技能,对模拟电路很是感兴趣,关于此事我有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采用TI的PMP9806设计的,这个芯片输入电压为2.7-4.4V, 输出能力为18W ,当升压变换器T PS61088 的输出电流大于设定值,输出电压就会下降, 有效地限制了输出功率和输出电流, 从而避免了充电宝 因过载使用而导致的过热问题。轻松解决充电宝因过载使用而导致的过热问题,虽然是个小电路,但是有很大实用性,我还是感觉很骄傲,TI很棒,IC更加出彩。

网友Q:
我与TI的大学故事

记得是大四的时候吧,老师给我们一个课题,是关于如何驱动汽车电机的问题,开始我们大家都想着用继电器,网上也是有很多网友用继电器去驱动汽车电机,然而经过我们半个月的努力在TI的优秀IC里面挑选出了一款优秀的驱动IC,固态IC是汽车电机控制应用的最佳选择,查阅的相关资料我们选择了TI的电机驱动芯片DRV8702-Q1作为调节, 进一步采取了电流调节措施,使用连接到集成电流检测放大器的输出的内部比较器集成逐周期电流斩波方法。在当今汽车发展如此迅速的世界我们相信大家肯定不想再用天窗模块、车窗玻璃升降器、动力锁、后挡板升降器、**座椅、压缩机和泵中用继电器控制电机,一个简单的TI IC轻松解决,大四的课题收获很多,关于TI的故事就先分享这么多吧。

网友R:
我与TI的故事    ————关于无线充电技术

无线充电作为科学前沿的技术,可分为小功率无线充电和大功率无线充电两种方式。在我们实验室买了几个基于TI无线充电芯片的模块,在这么大的线圈下,我们可以通过感应来获取能量,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有一届的电赛,有个题目是关于两个线圈感应的装置,一个作为发射器一个作为应答器,在限制的距离内进行通信,难度是有的,现在还没调试出来。但是作为无线充电技术的大佬TI,是无线充电联盟 的创始成员并且一直积极与其他 WPC 成员合作,制定统一的标准。这一标准通过在消费者和企业使用的所有设备之间实现互操作性,促进开发真正通用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在以后的无线充电技术方面TI会给我们更大的惊喜,我们的小学弟学妹们可以参加由TI举办的电子设计竞赛,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大学四年感谢TI,一路成长,一路收获,有你真好。

网友S:
支持下,可惜无法参加!

网友T:
我与TI的故事--无限遐想
补上一个更新

网友U:
我与TI 的故事+校园培训哪家强

网友V:
我与TI的故事

    记得在大三的时候,加入了老师的实验室。老师给我布置的任务是做一个采集广电信号的装置,把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笨笨的在网上搜集资料,用OP07搭载的三级放大电路,然后用教科书上的ADC0809进行电压的读取,然后对比得出光信号的强弱。毕竟只是第一次自己做,精度太差了,收电源和环境影响太大,adc的读取也不是那么精确。后来在网上多次发帖,经过网友的指导后认识了TI。用TI的LDO,精度非常好,纹波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又经过网友的指点,去掉了op07的放大电路,直接采用TI的ADS1230 20位的AD芯片,使用内部PGA进行放大,一下子电压就上来了,精度也是不错,达到18位精度没问题。现在成品已经出来了,效果老师很满意。要感谢TI,顺便说下,用学校的邮箱申请TI的样片,速度很快,芯片运行也很稳定的。

网友W:
我与TI的故事
前段时间我们参加省赛的时候就是用的TI的MSP430F5438A,当时是做了一个三维超声波测距,个人感觉TI430中5系列和6系列的片子比较给力,跑起程序来不会感觉吃力,而相反,其独特的超低功耗是该处理器最大的特点之一,而且在开发过程中,我们依靠看TI官方的例程一点一点的学习该单片机的内部资源,不得不提的是5438的内部资源相当的丰富,内部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的干扰特别小,而且能开发USB和直接驱动段式液晶,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例如刚开始不知道它工作的机理,慢慢的我们就能够比较透彻的理解整个单片机的结构,所以TI给我的感觉是很给力,我会一直支持TI的,希望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与TI一起进步。

网友X:
我与TI的故事
以前对ADC的输入级不怎么注意,都是直接将输入引脚接到被测的电压端或是接RC滤波之后再接到ADC输入端,有的场合出现过情况,有的则没有出现过意外情况。比如之前调试ADS1115的时候直接接到输入脚上就没有任何问题,采回数据特别稳定;而之前调试ADS7811时,就出现了采回数据跳动特别大的情况,用MSP430单片机内部ADC的时候也出现过数据跳动特别大的情况。那时候总结的原因是:慢速ADC牺牲速率,提高精度及稳定性,快速ADC追求速度为先,精度以及稳定度次之。这样总结的原因是ADS1115的采样速率只有2KSPS,而ADS7811大约有500Ksps。所以也就一直认为是这个原因。现在看来或许还与ADC输入级的处理有关,这个以后可以实验。之前在《德州仪器高性能单片机和模拟器件在高校中的应用和选型指南》(2012年版)看到过类似于此篇博文的**,介绍的更加详尽。在书中介绍到,如果运放和ADC之间直接相连,则ADC输入端的电荷注入效应将对运放的输出造成影响,加入RC组合则会解决电荷注入效应的问题。与此同时,书中对RFLT和CFLT的选择也进行了介绍,CFLT要是银云母电容或C0G电容,这些电容能够为Csh提供稳定的电压和频率性能。 CFLT 必须至少为 20x CSH,接下来利用ADC内部电阻、电容决定RFLT:最终决定的Cin和Rin的时间常数是CFLT和RFLT时间常数的70%,RFLT的阻值大小为50Ω~2KΩ。当RFLT和CFLT决定后,运放电路应该在驱动阶跃信号是也能及时稳定得到期望的精度。

网友Y:
从认识大学开始,无意间接触到TI,到现在读研开始做东西时习惯性地先去TI官网找。不得不说TI的产品带给了我很多惊喜,感谢有你,一路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