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关于采样率和可处理最高输入频率

楼主(2017-11-14):
今天看AD芯片是看到这样的表述:“AD7938/AD7939分别是12位和10位高速、低功耗、逐次逼近型(SAR)模数转换器(ADC),采用单电源工作,电源电压为2.7V至5.2V,最高吞吐速率可达1.5 MSPS。这些器件均内置一个低噪声、宽带宽、差分采样保持放大器,可处理最高达50 MHz的输入频率。”
请问最高吞吐率只有1.5MSPS,却可以处理最高达到50MHz的输入频率,不需要考虑香浓定律吗,最高吞吐率为1.5MSPS不就是代表最高采样频率就是1.5MHz吗。

楼主:
已经找到答案,可处理并不是需要完整还原出来,应该只是和其硬件支持有关系

网友A:
多数AD都是这样    如果几个通道并行去采集   就增加了等效采样率

网友B:
吞吐率为1.5MSPS,这个就是采样率的

网友C:
香农定理的一定不能忽视的

网友D:
在允许的范围内,采用率越大越好的

网友E:
内置一个低噪声、宽带宽、差分采样保持放大器,可处理最高达50 MHz的输入频率

网友F:
这个根据香农定理设计师不会错的

网友G:
这个不管怎样还是要遵循香农定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