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硬件spi错位

楼主(2017-11-14):
在使用硬件spi从模式时,采用发送缓冲区空时进入中断给spi填充数据,单独使用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再加入一个IO口外部中断的话,只要外部中断频繁,就会导致硬件的spi数据错位,spi中断的优先级是大于外部中断的,请问下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已排除硬件接线原因,因为单独使用spi从模式完全没问题)

网友A:
不会吧,我发个例子给你试试375880228@qq.com

网友B:
这个涉及到中断设计的还是有点头疼

网友C:
SPI的总线通讯模式与这个IO口中断没啥多大关系的啊

网友D:
我主模式还没调好,看配置没发现问题,但是液晶屏不亮,改成模拟的先点亮了,有时间再看什么问题。用示波器看了下,好像时钟信号不对,电压上不去,也就是脉冲幅度不够,单步运行正常,发出的数据是对的

网友E:
SPI总线通讯发生数据错位?

网友F:
中断程序过长的吧

网友F:
可以把中断优先级调一下

网友G: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