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楼主(2017-11-14):
仪商城,一站式工业仪器仪表电商平台
示波器是观察数字电路实验现象、分析试验中的问题、测量实验结果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器。在家电维修的过程中使用示波器已十分普遍。而正确、熟练地使用示波器,是初学维修人员的一项基本功。现介绍示波器正确的使用方法:

一、面板介绍

1.亮度和聚焦旋钮
亮度调节旋钮用于调节光迹的亮度(有些示波器称为"辉度"),使用时应使亮度适当,若过亮,容易损坏示波管。 聚焦调节旋钮用于调节光迹的聚焦(粗细)程度,使用时以图形清晰为佳。

2.信号输入通道
常用示波器多为双踪示波器,有两个输入通道,分别为通道 1(CH1)和通道 2(CH2),可分别接上示波器探头,再将示波器外壳接地,探针插至待测部位进行测量。

3.通道选择键(垂直方式选择)
常用示波器有五个通道选择键:
(1)CH1:通道 1 单独显示;
(2)CH2:通道 2 单独显示;
(3)ALT:两通道交替显示;
(4)CHOP:两通道断续显示,用于扫描速度较慢时双踪显示;
(5)ADD:两通道的信号叠加。维修中以选择通道 1 或通道 2 为多。

4.垂直灵敏度调节旋钮
调节垂直偏转灵敏度,应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度调节旋钮的位置,将该旋钮指示的数值(如 0.5V/div,表示垂直方向每格幅度为 0.5V)乘以被测信号在屏幕垂直方向所占格数,即得出该被测信号的幅度。

5.垂直移动调节旋钮
用于调节被测信号光迹在屏幕垂直方向的位置。

6.水平扫描调节旋钮
调节水平速度,应根据输入信号的频率调节旋钮的位置,将该旋钮指示数值(如 0.5ms/div,表示水平方向每格时间为 0.5ms),乘以被测信号一个周期占有格数,即得出该信号的周期,也可以换算成频率。

7.水平位置调节旋钮
用于调节被测信号光迹在屏幕水平方向的位置。

8.触发方式选择
示波器通常有四种触发方式:
(1)常态(NORM):无信号时,屏幕上无显示;有信号时,与电平控制配合显示稳定波形;
(2)自动(AUTO):无信号时,屏幕上显示光迹;有信号时与电平控制配合显示稳定的波形;
(3)电视场(TV):用于显示电视场信号;
(4)峰值自动(P-P AUTO):无信号时,屏幕上显示光迹;有信号时,无需调节电平即能获得稳定波形显示。该方式只有部分示波器(例如 CALTEK 卡尔泰克 CA8000 系列示波器)中采用。

9.触发源选择
示波器触发源有内触发源和外触发源两种。如果选择外触发源,那么触发信号应从外触发源输入端输入,家电维修中很少采用这种方式。如果选择内触发源,一般选择通道 1(CH1)或通道 2(CH2),应根据输入信号通道选择,如果输入信号通道选择为通道 1,则内触发源也应选择通道 1。

二、测量方法

1.幅度和频率的测量方法(以测试示波器的校准信号为例)
(1)将示波器探头插入通道 1 插孔,并将探头上的衰减置于"1"档;
(2)将通道选择置于 CH1,耦合方式置于 DC 档;
(3)将探头探针插入校准信号源小孔内,此时示波器屏幕出现光迹;
(4)调节垂直旋钮和水平旋钮,使屏幕显示的波形图稳定,并将垂直微调和水平微调置于校准位置;
(5)读出波形图在垂直方向所占格数,乘以垂直衰减旋钮的指示数值,得到校准信号的幅度;
(6)读出波形每个周期在水平方向所占格数,乘以水平扫描旋钮的指示数值,得到校准信号的周期(周期的倒数为频率);
(7)一般校准信号的频率为 1kHz,幅度为 0.5V,用以校准示波器内部扫描振荡器频率,如果不正常,应调节示波器(内部)相应电位器,直至相符为止。

2.示波器应用举例(以测量 788 手机 13MHz 时钟脉冲为例)
手机中的 13MHz 时钟信号正常是开机的必要条件,因此维修时要经常测量有无 13MHz 时钟信号。
步骤如下:
(1)打开示波器,调节亮度和聚焦旋钮,使屏幕上显示一条亮度适中、聚焦良好的水平亮线;
(2)按上述方法校准好示波器,然后将耦合方式置于 AC 档;
(3)将示波器探头的接地夹夹在手机电路板的接地点,探针插到 788 手机 CPU 第脚;
(4)接通手机电源,按开机键,调节垂直扫描水和平扫描旋钮,观察屏幕上是否出现稳定的波形,如果没有,一般说明没有 13MHz 信号。

上面扼要介绍了示波器使用方法,主要是基本功能及操作。示波器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功能,若想了解更多可以前往仪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