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42电机

楼主(2017-11-14):
这件事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42电机买回来,我照着说明书很快也算是上手了。我调速细分为1下,2000hz,速度估计至少380r/min。控制角度也比较精准

但问题是到了今天,2000hz怎么都启动不了。而且控制角度的时候,方向也开始左右摇摆。我程序环境什么都没变啊。这是我的驱动器的问题吗?我观察驱动器的两个led中的一个,正常转的时候它正常亮,当莫名其妙的回转的时候,它就闪一下就灭了。
我没怎么用过电机。不清是不是因为我昨天没关驱动板的问题(供电没断,只是让m4停止发信号)???

我的M4应该没问题啊

哎,头疼

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我看了看评论,好多说该家的驱动板不好。telesky,大伙在这家买过吗?

网友A:
没买过。你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波。

网友B:
低速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C:
降低频率能启动吗,你做个可调频率的,看到多少时候启动不了。

网友D:
论坛有人发过一本牛X的电机控制的电子书PDF,你找找

网友: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    析仪观察一下¥波¥形。

网友:
竟然打xia  bo xing 是违规词。

网友:
无论怎么设置参数都没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人发过一本牛X的电机控制的电子书PDF,你找找

什么名字?

楼主:
@all
我实在不清楚为什么?我一直试,就又恢复正常了。

我猜测是:更换switch时,没有断电。

谢谢大家了。。。对了,我没用过示波器,keil那个,我用的是keil5,每次debug时,都说限制为32K,想看波形那块,也一直试灰色的。

哎,我也想看波形啊、、、、、

楼主:
@all
忘了说,程序还是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