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76E003读取UCID的方法

楼主(2017-11-14):
/*---------------------------------------------------------------------------------------------------------*/
/*                                                                                                    */
/* Copyright(c)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6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Read actual bandgap value by IAP command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UINT8 UCID_BYTE(UINT8 Addr)
{
                UINT8 DATATEMP;
                set_IAPEN;
                IAPAL = Addr+0x20;                        //The Acture UCID addrss is begin from 0x20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DATATEMP = IAPFD;
                clr_IAPEN;
                return DATATEMP;
}

void main(void)
{
        UINT8 READ1,READ2;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3(115200);

//---------toggle GPIO1---------
        clr_GPIO1;
        Timer0_Delay1ms(100);
        set_GPIO1;
        Timer0_Delay1ms(100);
        clr_GPIO1;
        Timer0_Delay1ms(100);
        set_GPIO1;
        Timer0_Delay1ms(100);
//---------end toggle GPIO1---------

        READ1 = UCID_BYTE(0x02);
        READ2 = UCID_BYTE(0x05);

        while(1)
        {
//                        printf ("\n Value = 0x%bx",READ1);
        }

}

楼主:
之前大家都看到过那个读取UID的方法,再来重温一下,对比两者。

楼主:
/*---------------------------------------------------------------------------------------------------------*/
/*                                                                                                    */
/* Copyright(c)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6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Read actual bandgap value by IAP command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UINT8 UID_BYTE(UINT8 Addr)
{
                UINT8 DATATEMP;
                set_IAPEN;
                IAPAL = Addr;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DATATEMP = IAPFD;
                clr_IAPEN;
                return DATATEMP;
}

void main(void)
{
        UINT8 READ1,READ2;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3(115200);

//---------toggle GPIO1---------
        clr_GPIO1;
        Timer0_Delay1ms(100);
        set_GPIO1;
        Timer0_Delay1ms(100);
        clr_GPIO1;
        Timer0_Delay1ms(100);
        set_GPIO1;
        Timer0_Delay1ms(100);
//---------end toggle GPIO1---------

        READ1 = UID_BYTE(0x02);
        READ2 = UID_BYTE(0x05);

        while(1)
        {
//                        printf ("\n Value = 0x%bx",READ1);
        }

}

楼主:
看到了吗,几乎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
IAPAL = Addr+0x20;                        //The Acture UCID addrss is begin from 0x20
区别在这里。

楼主: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传递进去的地址修改一下就下了,这个函数可以保持不变。

网友A: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做事情可以学会模块化的,尽量让参数不同,不要让函数不同。

网友B:
固化的好几个ID,可以用于唯一编号确认。

网友:
这个要好好研究一下了,没看太懂。

网友:
应该是一些宏替换了好几个操作部分。

网友C:
看不明白的看包含的头文件,里面应该有。

网友D:
UINT8 UCID_BYTE(UINT8 Addr)
这个函数很关键,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E:
函数封装的很彻底方便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