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发送AT指令回应的问题

楼主(2017-11-14):
我在搞GPRS模块,SIM800C。SIM800C具有自适应波特率的功能。
可是当我发送AT指令以后,没有回应OK。
我设置不同的波特率,回应也不一样,但是都没有OK。
我觉得既然有自适应波特率的功能,那么不管设定波特率为多少,
回应应该是一样的。
请问高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谢谢!

网友A:
有时是回应设置不成功的;

程序上要处理下

网友B:
你用USB转串口的工具先直接电脑操作看看。

网友B:
你现在用单片机发送的指令,对吧,如果你直接用电脑发送看看怎么样,如果不行,那就是没有接好,或者模块有毛病。

网友C:
连线有没有接对?换下TX与RX试试。

网友C:
是TTL电平?还是、rs232电平?

网友D:
会不会是串口线接反了?

网友E:
检查一下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TTL电平?还是、rs232电平?

TTL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串口线接反了?

翻来覆去都不对

楼主:
搞好了。串口号弄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错的串口号也能回应。

网友F:
楼主设置波特率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设置波特率为多少

网友G:
串口号弄错了

尽量避免这种小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