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上电导通瞬间,压降大,不能正常工作,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14):
1.以上电路,是前级MCU的IO口控制电池电源导通,电池电源供给前级MCU和后级的DC-DC与LDO。后级的LDO是后级mCu供电的,DCDC是给后级的PPG LED供电的。
2.以上电路在前级MCU打开以后, 电源导通瞬间,把前级的MCU拉到掉电,导通瞬间压下降2.5V左右,造成前级电路复位,不知道为什么导通瞬间这么大电流,从而这么大的压降。
3.以上第一级电路以前用在其他产品上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这套电流会出问题。
4.后级电路目前平时消耗电路大约10MA左右,前级30-40MA左右。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导通瞬间这么大电流,从而这么大的压降”

猜测:你的电路中有比较大的电容联接在电源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导通瞬间这么大电流,从而这么大的压降”

猜测:你的电路中有比较大的电容联接在电源两端。 ...

电源就是电池,调试时用的平常的DC供电电源。电容的话,MOS管导通后接的这些电容就是图上这些电容。

网友B:
VBAT那个网络接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AT那个网络接了什么?

主MCU啊,主MCU内部集成了电源处理,接了几个电容,然后直接接在芯片管教上。

网友B:
没看明白,哪端是供电端,哪端是输出端;
前级MCU,跟主MCU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B:
如果VBAT端是输出端,那就是“内部集成”的电容,引起的充电跌落

网友B:
Q6804是什么管子?

网友B:
如果VBAT_MCU是开关的输出端,就是C6813引起,拆掉试试

网友B:
图纸上的黄色框框很晃眼,楼主的图纸平时就是一直这个颜色?

网友C:
会不会是电容充电导致的?同时Q6804 的体二极管方向搞错了哈

网友D:
用PWM逐步增加占空比开启电源吧,我碰到过类似问题,而且是批量生产后才发现的,改设计不现实,只能这么补救,如果有条件可以用2个独立LDO分别供电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增大前级MCU电源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