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怎么烧断熔丝

楼主(2017-11-14):
MSP430怎么烧断熔丝?需要什么工具?我手上只有一个USB仿真器

网友A:
仿真器就可以

网友B:
USB的仿真器不能烧断熔丝。你要找带烧断熔丝的烧写器才行。

网友C:
之前用了一个编程器,配合软件,可以烧断

网友D:
MSP430加密熔丝烧断器

网友E:
使用JTAG或者BSL

网友F:
https://wenku.baidu.com/view/899cdc3f376baf1ffc4fad52.html

网友D:
通过JTAG还能烧断加密熔丝

网友F:
http://blog.csdn.net/sphinz1/article/details/52902284

网友E:
MSP430加密熔丝烧断器好像有。

网友G:
这个在集成开发软件上进行一下该方面的设置选择的即可的

网友H:
这个需要在烧录软件上进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