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BS83B16A-3触摸芯片问题

楼主(2017-11-14):
我看官方的BS83B16A-3数据手册并未发现如何查询哪个按键被按下了,请问用这款芯片,通过IIC需要如何配置实现16个按键任意一个按下有中断输出,IIC查询哪个按键被按下了

网友A:
触控按键操作
手指接近或接触到触控面板时,面板的电容量会增大,电容量的变化会轻微改变内部感应振荡器的频率,通过测量频率的变化可以感知触控动作。参考时钟通过内部可编程分频器能够产生一个固定的时间周期。在这个时间周期内,通过对感应振荡器产生的时钟周期计数,可确定触控按键的动作。
每个触控按键模块包含四个与I/O引脚共用的触控按键。通过寄存器可设置相应引脚功能。每个触控按键模块具有自己的中断向量和中断标志。
在参考时钟固定的时间间隔内,感应振荡器产生的时钟周期数是可以测量的。这个周期数可以用于判断触控动作是否发生。在最后一个时间间隔后,会产生一个触控按键中断信号。

中断时,检查寄存器状态,确认是哪个键有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控按键操作
手指接近或接触到触控面板时,面板的电容量会增大,电容量的变化会轻微改变内部感应振荡器 ...

谢谢您的回复,
他不是一个模块对应4个按键吗,我就看到只有模块的中断标志位,那我get到比如模块0的中断,如何查询是该模块上的哪个按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控按键操作
手指接近或接触到触控面板时,面板的电容量会增大,电容量的变化会轻微改变内部感应振荡器 ...

我一直没找到您说的查询寄存器状态来判断哪个键,是哪个寄存器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没找到您说的查询寄存器状态来判断哪个键,是哪个寄存器可以告知一下吗 ...

少累,木用过,仔细啃资料吧

网友B:
最近在触控按键做这方面,不懂楼主能分享相关程序一下吗9440191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