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编程问题

楼主(2017-11-14):
为何这个430单片机不能    写成    P1OUT~=PIOUT    而需要取反时必须是   PI0UT^=0XFF;这是为什么???、  求助大神

网友A:
不是430不支持,是编程语言不支持

网友B:
P1OUT^=0xFF是在大循环中每次循环回来因为异或所以全部取反,P1OUT=~P1OUT其实也可以的而不是P1OUT~=P1OUT。

网友C:
楼主需要全面取反吗?

网友:
都是正常的赋值。

网友D:
请问在哪里看到的这种写法?

网友C:
IO的寄存器不能读取吧。

网友D:
通过与或非实现是最简答的。

网友:
  P1OUT~=PIOUT不能保证正确性。

网友E:
这个不同的MCU的要求的也不太一样的

网友F:
这个是跟MCU开发所采用的集成开发环境相关系的

网友G:
这个写法是有问题的,,,P1OUT~=PIOUT,这个是针对位操作的就不可以的

网友H:
这个的PIOUT的寄存器你读取过吗?

网友I:
前后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J:
楼主可以操作试试。

网友H:
可能寄存器的数值怕有问题吧。

网友I:
PI0UT^=0XFF;是都取反的。

网友J:
建议单步调试看看寄存器的数值是否你需要的。

网友K:
单片机编程的针对IO口的寄存器的操作的,有微操作与字节操作两种的

网友L:
楼主能够确定P1的所有IO状态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不是430不支持,是编程语言不支持

楼主这个不是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N:
PI0UT^=0XFF; 这个不是要实现全部反转吗

网友L:
这个是全部置位为1.

网友N:
第一种写法没有使用过。

网友M: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O:
这个跟AVR单片机差不多吧。

网友P:
P1OUT~=PIOUT没有用过。

网友Q:
这个是在哪里看到的这写法?

网友R:
PI0UT^=0XFF; 这个最简单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B:
P1OUT^=0xFF是在大循环中每次循环回来因为异或所以全部取反,P1OUT=~P1OUT其实也可以的而不是P1OUT~=P1OUT。 ...

这个寄存器能够读取吗?

网友P:
正常都是通过运算符号直接计算。

网友Q:
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写法。

网友R:
理解也比较简单。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楼主需要全面取反吗?

就是最简答的运算算法。

网友T:
这的确定MCU的端口寄存器的访问类型的

网友U:
PI0UT^=0XFF这个比较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