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工程的头文件找不到

楼主(2017-11-14):
请问:
我是用“scan all file dependencies”的方法加入头文件,
并且,当前工程的“include”已经显示"board.h"头文件。
但是,“build all”时,却显示"Codec.c", line 2: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board.h",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要指定路径的

网友B:
参见《打造自己的XXX项目》,里面有指定路径的问题。

网友C:
用“scan all file dependencies”的方法加入头文件,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要在项目属性里面  ccs build中的include option添加头文件目录

网友D:
这个是自己的头文件吗?

网友E:
楼主上传工程文件看看。

网友C:
include包括了头文件的路径了吗?

网友:
置CCS编译时.h文件的默认路径

网友D:
工程右击——》build
option——》compiler——》preprocessor——》Inlude Search Path(-i)   在空格中加入分好(英文输入法),在再将所包含的的.h文件路径复制到里面。

网友E:
可能没有包含这个头文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