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在配置keil环境时出现了与官方例程不同的情况

楼主:
图片如下:我配置界面:

官方配置界面:

不同之处在于,我这边是nuvoton 8051 keil C51 driver,导致不能点击setting;官方是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可以设置setting。
哪位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2017-11-14):
选项卡你弄的不同,内容肯定不同了,一个是debug,一个是utilities

网友A:
楼主看清楚了,再说啊,你先看看相同的选项卡,况且那个是Keil软件本身的,跟新唐无关。

网友A:
另外设置好,你点OK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卡你弄的不同,内容肯定不同了,一个是debug,一个是utilities

debug那边也只有c51啊

网友A:
那个是一样的,你看名字,意思是相同的。

网友A:
搞不懂你为何纠结,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你为何纠结,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性格有关吧
主要是纠结这个Nuvoton 8051 Keil C51 Driver,点击旁边的setting没有反应
东西都还在路上,现在也只有按照官网规格书配置下环境
确实有点小纠结,试了多种方法还没解决

网友B:
目前还没法编译运行吗

网友C:
你MDK的版本是哪个?升级成最新的,然后装上c51的最新版本,安装好驱动重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法编译运行吗

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MDK的版本是哪个?升级成最新的,然后装上c51的最新版本,安装好驱动重新看看。 ...

uVision V4.72.9.0

网友D:
下载安装ICP软件,再点开setting,就出现对话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安装ICP软件,再点开setting,就出现对话框了。

安装好了 依然没有,点setting无反应

网友E:
你们用的软件版本不同吧。

网友F:
你不链接设备的情况下,点Setting应该弹出来警告吧,如果连接上点了不弹出内容也可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用的软件版本不同吧。

我用了keil 4,keil 5各试了一次,都是相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链接设备的情况下,点Setting应该弹出来警告吧,如果连接上点了不弹出内容也可能是正常的。 ...

等东西到了我再看看吧

网友G(2017-12-14):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安装ICP后,把SDK板子用书记数据线连接上。然后setting一下,看有没有神奇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