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 报表工具包使用出现问题加载库错误或者说office打不开

楼主(2017-11-14):
labview2014 office2010,在使用报表工具包MS office report一直出现下面这个错误加载库/DLL错误,labview下载重装,office也重装过,要么调用excel vi出现说office未打开,求各位帮忙看看,是不是注册表什么的有问题

网友A:
labview 每个版本有固定对应的OFFICE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view 每个版本有固定对应的OFFICE组件。

LABVIEW自带office组件,在安装labview之后 office组件也会自动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BVIEW自带office组件,在安装labview之后 office组件也会自动安装

不会自带的,这些模块如果是正版的话都必须单独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自带的,这些模块如果是正版的话都必须单独购买的。

那怎么看别人都可以用报表工具对excel进行操作,我反正写完之后就会显示说office未打开要么就是提示我的加载库调用出错,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注册表没有删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看别人都可以用报表工具对excel进行操作,我反正写完之后就会显示说office未打开要么就是提示我的 ...

都需要单独安装的,还有就是版本匹配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