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仪表运放电路输入为0,输出约200mV问题

楼主(2017-11-14):
见图片,用3个OPA277组成的仪表运放电路,在输入为0时,测得输出200mV。另外,U3对地测量约为-20mV,U5对地测量约32mV

楼主:
困扰我很长时间了,一直解决不了。求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困扰我很长时间了,一直解决不了。求大神!!

输入为0,是指IF+ IF-短路,再接AGND。如果连接正确的话,输出应该小于1mV

网友B:
仪表运放电路必须用专用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为0,是指IF+ IF-短路,再接AGND。如果连接正确的话,输出应该小于1mV

是的,现在是IF+与IF-直接短路,且IF-接到了AGND,但是输出在200mV。U3和u5的6脚对地分别有不同的电压而且极性是相反的,所以造成了输出不能归零。本来以为芯片有问题,可是换了好几次也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表运放电路必须用专用ic

这种3运放搭的电路不能用吗??有什么问题

楼主:
我正在尝试缩小放大倍数看看,不过估计问题依旧,实在想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失调、r的精度都可能。

网友C:
后面的差分放大按你测量数据就不正确了,根据你测量的电压值最后输出应该是51mV左右。所以可以先把引起差分放大器工作不正常的原因找出,也许前面的仪放电路也是这个原因引起的。首先测量U4的Pin3电压,这个应该是15mV的,如果不是说明电阻分压有问题或是运放已经损坏。如果Pin3电压没问题则测量U4的Pin2电压,这个应该为15mV,如果不是则R7、R8组成的反馈(分压)网络有问题或运放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是IF+与IF-直接短路,且IF-接到了AGND,但是输出在200mV。U3和u5的6脚对地分别有不同的电压而且 ...

+5V电源的负极,-5V电源的正极,也必须接A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调、r的精度都可能。

opa277的失调是10uV,应该不至于这么大。有没有可能是运放匹配的问题??更换运放后虽然一直有大的输出,但是输出值是变化的,但是没有测量输出值是多少,但是测量了U3和U5的6脚之间的电压,最好的情况是25mV左右电阻都是选用0.1%的精度,而且还是挑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电源的负极,-5V电源的正极,也必须接AGND。

他们的地都是AGND,所以都是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的差分放大按你测量数据就不正确了,根据你测量的电压值最后输出应该是51mV左右。所以可以先把引起差分 ...

确实是应该是51mV左右,量着U3与U5的6脚之间确实是51mV左右,这就另外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跟随性能这么差??电阻都是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的差分放大按你测量数据就不正确了,根据你测量的电压值最后输出应该是51mV左右。所以可以先把引起差分 ...

有没有可能是运放的匹配问题??但是差别也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运放的匹配问题??但是差别也太大了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你量了R7的电压降是51mV,且R7的左边为-20mV,则右边就为15mV,说明运放反馈正常,可以使其输入端满足虚短条件,但是R7、R8已经不能满足分压条件,按分压定律R7的右端应该是110mV左右,这说明要么是R7电阻小于5.6K,要么是R8大于5.6K,很有可能是R8的焊接不可靠造成的。

网友D:
电路仿真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们的地都是AGND,所以都是一个地

再查一下电源,是不是噪声太大?
运放电源对地加滤波电容,尽可能靠近引脚。
如果还不行,运放因该是假的。
电阻不匹配,运放不匹配都不会在0输入时产生200mV输出。

楼主:
mutsim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E:
建议
1.用示波器进行测量,看运放是否振荡了

2.将R4先去掉,重新测量,看运放是否正常工作。可以加信号,看运放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你量了R7的电压降是51mV,且R7的左边为-20mV,则右边就为15mV,说明运放反馈正常,可 ...

这是在比较好的板上测的数据,U5的6脚对U4的6脚为132mV,但是输出为116mV,这已经是测得最好的样品了,不知为何电压总是无法跟随。另外,用示波器测量U5和U4的6脚对AGND,纹波比较大,但是都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查一下电源,是不是噪声太大?
运放电源对地加滤波电容,尽可能靠近引脚。
如果还不行,运放因该是假的 ...

电源噪声是有的,这块供电用的是DCDC隔离模块,后面简单的加了10uF的电容滤波。每个运放电源旁边都有100nF的电容。供电也更换过由7815和7915滤波稳压后的电源供电,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
1.用示波器进行测量,看运放是否振荡了

1. 示波器测量没有发现震荡,不过下图是在U3的6脚或者U5的6脚测量的电压波形,两者基本是同样的波形,只不过是幅值不同
2. R4去掉后U3的6脚基本维持一个电压,但是后面U4的跟随特性没有任何效果,即输出和输入的数值并不一致

网友F:
引用 楼主:
1. 示波器测量没有发现震荡,不过下图是在U3的6脚或者U5的6脚测量的电压波形,两者基本是同样的波形,只 ...

这样的波形,很明显就是自激了。

y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噪声是有的,这块供电用的是DCDC隔离模块,后面简单的加了10uF的电容滤波。每个运放电源旁边都有100n ...

看上面的波形,可能电源有问题,或者布线引起的震荡。
先用电池供电看看,电压3到5V之间都可以,不需要稳压,电压不需要对称。
电池供电后,正常输出应该是一条直线。

换电池后若不正常,电源退耦电容用X7R 4.7uF并联0.1uF。
还不行的话,改善布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在比较好的板上测的数据,U5的6脚对U4的6脚为132mV,但是输出为116mV,这已经是测得最好的样品了,不 ...

从你测量的数据上看已经有把握说这个电路没有问题,正常工作。问题是你的实验方法有问题。第一级放大65mV左右的输出相当于输入端有0.4mV的输入,这个电压很小,很容易达到。例如你测试时把两个输入端用稍长的导线连在一起,导线中间再接GND,这个导线组成的天线就足够产生这个0.4mV电压了。看过你测量的输出波形怀疑你对引线的长度并不重视,你那波形根本是是DCDC的纹波,是周围干扰引起的波形。
你用下面的方法处理输入端,处理的好是可以使输出端基本接近于0V。

网友G:
R4去掉测试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在比较好的板上测的数据,U5的6脚对U4的6脚为132mV,但是输出为116mV,这已经是测得最好的样品了,不 ...

为什么R8的右边和输出电压不一样呢?不是同一电位么???

楼主:
R4去掉测试过,u3输出基本维持一个电位,U5随输入变化而变化,虽然比例有点问题,但是差别不大。最大的问题就是U4组成的跟随器跟随特性非常不好,总结上面各位专家说的我怀疑是哪些杂波造成的,但是又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R8的右边和输出电压不一样呢?不是同一电位么???

我测量的是R8两端的电压,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输出就是不能跟输入一致,差别还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测量的数据上看已经有把握说这个电路没有问题,正常工作。问题是你的实验方法有问题。第一级放大65mV ...

非常感谢!1. 前面漏说了,我的测量数据是在0.825mV的输入下测量的,而且我更换了另一块比较好的PCB(手上就2块,一块就是一开始说的0mV输入200mV输出,但是在75mV下测量这两块PCB性能差别不大),可以看出U3和U5的6脚之间电压非常准确0.825*160=132mV,但是最后U4的输出却打了折扣,不知是不是你说的干扰造成的??2. 按照你给出的图纸测量的每次数据感觉都在变化,但是确定的是无论怎么变化U4的输出在3mV一下,也会出现在-20mV左右的负值,但是地线一与示波器连接U4的输出就变成了21mV左右,波形图与昨天好像测量的还不完全一样,另外附一张实物图片,下面是STM32单片机,是不是干扰源来自这里?

网友G:
引用 楼主:
R4去掉测试过,u3输出基本维持一个电位,U5随输入变化而变化,虽然比例有点问题,但是差别不大。最大的问 ...

换其他型号运放试下;

另外你的电路,基本的滤波等没有;

楼主:
运放原来设计用的是OP07,现在用的OPA277,你有更好的推荐吗?实际中在IF+、IF-且他们之间都预留电容位置,但是在实际中选用了3.3nF、330pF 和10nF、100nF都没太大效果

网友I:
正常,后级电阻不行。加一个电容(校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常,后级电阻不行。加一个电容(校正用)。

加在哪?大小如何选择?  102并在R8两端可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加在哪?大小如何选择?  102并在R8两端可吗??

U4的2与6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波形,很明显就是自激了。

自激的话怎么消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面的波形,可能电源有问题,或者布线引起的震荡。
先用电池供电看看,电压3到5V之间都可以,不需要稳 ...

更换了电池供电,但是不对称的话输出值根本就与设定的比例不在一个范围内,输入0.825,输出400mV,差别太大。但是输出稳定基本一条直线。但是我采用电池正负供电波形又跟前面一样,看上去没有什么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常,后级电阻不行。加一个电容(校正用)。

好用了,但是我采用了下面两种方式:
1. R2与R3各并了一个10nF电容,测量U3与U5的6脚对地输出波形非常平稳,U4输出也非常平稳,且输出基本等于输入的比例放大
2. R8与R12各并了一个10nF电容,测量U3与U5的6脚对地输出波形没有变化,测量U4的输出对地,输出波形平稳许多,输出与输入比例关系不对

不知那种方式更好一些或者两者都加或者是否还有其它更好的方式??电容的容值有问题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用了,但是我采用了下面两种方式:
1. R2与R3各并了一个10nF电容,测量U3与U5的6 ...

应是第二种为佳,电容以小电容100PF--1000PF为好,因为影响调节时间(响应时间)。从大电容试到小电容,试出最低稳定电容再多30%电容即可。说白了,应是布线,布局不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是第二种为佳,电容以小电容100PF--1000PF为好,因为影响调节时间(响应时间)。从大电容试到小电容,试 ...

第二种在10nF下,虽然输出稳定不少,但是比例放大倍数不对,第一种试了在1nF下也是良好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第二种在10nF下,虽然输出稳定不少,但是比例放大倍数不对,第一种试了在1nF下也是良好的 ...

降低电容,为何比例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降低电容,为何比例不对呢?

第二种方案,输入是0.7mV,测量U3和U5的6脚之间电压为110mV,符合160倍的放大倍数,但是U4的输出却在30mV左右。另外测量U3和U5的6脚对地波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第一种方案,电容选择1nF时,U4的输出在111mV,U3和U5的6脚对地波形也非常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种方案,输入是0.7mV,测量U3和U5的6脚之间电压为110mV,符合160倍的放大倍数,但是U4的输出却在30mV ...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第二种方案,输入是0.7mV,测量U3和U5的6脚之间电压为110mV,符合160倍的放大倍数,但是U4的输出却在30mV ...

对于第二种方案,应加大电容,因为并联电阻太小,同样的电容效果不明显。100/5.6=20,如果把电容加大到200NF 肯定有效果。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第二种方案,输入是0.7mV,测量U3和U5的6脚之间电压为110mV,符合160倍的放大倍数,但是U4的输出却在30mV ...

说白了,第二种方案电容过小,还有自激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第二种方案,输入是0.7mV,测量U3和U5的6脚之间电压为110mV,符合160倍的放大倍数,但是U4的输出却在30mV ...

从你的描述中,应是寄生参数起作用,根据你的试验效果,第一级出问题的机会比较大,形成正反馈了。适当降低电阻,保持放大倍数不变。即可消除。

网友J:
可以考虑在四个反馈电阻上并小电容,提供交流反馈通道,电容可以尽量小,避免影响有用信号的放大倍数

楼主:
谢谢各位耐心的解答,问题总算告一段落,后面我会在新的板上在按照各位给的方法侧试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后面的差分放大按你测量数据就不正确了,根据你测量的电压值最后输出应该是51mV左右。所以可以先把引起差分 ...

请教为何输出不是32-(-20)=52mv?
为何u4的3脚不是32/2=16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