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响应测试问题

楼主(2017-11-14):
采用三极管9013驱动LED亮灭开关,51单片机作为信号源提供控制信号。一个从thorlab购买的硅光电二极管探测光强变化。

在示波器上观察响应信号,蓝色为LED两端的电压信号,黄色为LED的光强信号。
可以看到LED的上升时间约为400us,但是LED的响应时间是不应该很快吗?响应速度达不到要求,应该怎么做?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一个从thorlab购买的硅光电二极管探测光强变化。

你的硅光电二极管响应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从thorlab购买的硅光电二极管探测光强变化。

你的硅光电二极管响应速度是多少? ...

官方文档上写的15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文档上写的15ps

这就难说了。你的LED和硅光电二极管,需要分别使用其它方法测试验证。

另外,硅光电二极管是直接联接到示波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难说了。你的LED和硅光电二极管,需要分别使用其它方法测试验证。

另外,硅光电二极管是直接联接到 ...

是的,光电二极管是集成好的,可以直接连接到示波器上看信号。
我从淘宝上购买了购买了高速LED TSHF5210,标称上升时间30ns,测试结果还是一样。
是我的电路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对于光电探测器现在也没有一个可以很快变化的光强去检测其性能

网友B:
你这个测试速度快到ms级别了,太离谱了,发光二极管速度都够快;硅光电二极管如果面积大的话,只能叫太阳能电池,那个结电容就很大,速度就慢得多了

你应该查看光电二极偏置电流对没有,发光二极管对准光电二极否,硅光电池对于短波长光响应不好,黄色及跟短波长的光响应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测试速度快到ms级别了,太离谱了,发光二极管速度都够快;硅光电二极管如果面积大的话,只能叫太阳能 ...

用的是这种成品的探测器,一端直接连上示波器就可以看输出了。对准的话,只能说基本目测是对准的。
一般情况下测LED的响应应该如何进行呀?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这种成品的探测器,一端直接连上示波器就可以看输出了。对准的话,只能说基本目测是对准的。
一般 ...

你用红外遥控器试试,看你的成品的探测器反应如何

示波器探头应该要打到10X档位

网友C:
LED的响应时间比一般的传感器都要快得多吧。

网友D:
三极管也有结电容等寄生参数 ,你没有考虑。也会引起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