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0元(功能说明)
【电子竞赛预热赛】+自动恒温控制的系统

楼主(2017-11-14):
参加本次活动,已经设计好硬件电路和初步的软件功能,简单介绍下设计的功能:
1.采用增强型51单片机stc12c5a60s2单片机作为主控,板载有蜂鸣器,LCD1602液晶等;
2.NTC热敏电阻作为温度传感器;
3.控制温度部分为加热控制温度,采用可控硅控制热得快加热棒加热;
4.制冷这个功能没有做,恒温加热控制部分采用PID算法控制;
5.添加了wifi模块,作为热点,与手机连接后,可用APP设置加热温度值,及报警值;
接下来会持续更新本帖,作品完善后,整理好资料,开源出来;

请欣赏视频:

https://v.qq.com/x/page/o05143u62x5.html

一.硬件结构图

二.程序框图

三.实物介绍

自己做的手工覆铜板,单面板,元件布局分散开来,板子长宽10cm*20cm,纯手工制作,节约时间成本。
制作这种单面板需要的材料设备有:打印机、光面A4纸、热转印机、腐蚀粉、塑料容器、环氧树脂单面覆铜板,主要就是这几样必不可少。
这是经过转印后的电路板照片,热转印机已经将打印在光面A4纸上的电路丝印转印在覆铜板上。

接下来就是将板子放到盛满腐蚀液的容器中进行腐蚀,腐蚀的原理就是容器中的溶液和电路板上的铜皮发生化学反应,将铜溶于溶液之中,电路板上那些线路覆盖住的铜皮就被保护下来,没有被腐蚀掉,经过一段时间电路板就腐蚀完成了。
这就是经过腐蚀后,再把元件焊接上后的电路板背面照片。

好了,整个电路板硬件焊接已经完成了,看下正面的照片。
再来一硬件组成介绍。
硬件完成来,接下来按照程序流程框图来编写程序,让板子工作起来。
写程序的过程,首先要规划整个设计的大框架,即本设计要要具备那些功能,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根据这样以结果来寻找实现的的方法,进而得出整体思路。
我们要设计一个恒温加热系统,而且要有液晶显示,还得可以设置加热温度,最好还要有手机APP进行交互控制,那么我们先列表写出实现这些功能需要的器件。

我们再根据要实现的功能列出以下要实现的模块化程序。
1.温度采集程序(主要有AD检测函数和查表求温度函数组成);
2.接收APP数据解析函数(完成对app通过wifi发送来的数据的解析);
3.温度比较控制加热输出函数(通过比较当前温度与设定温度值,利用PID算法控制moc3021光耦的导通与关闭,进而控制加热时间,以达到恒温效果);
4.周期性向APP发送温度数据参数函数(通过设定固定周期向APP发送温度及设置温度数据,达到电路板与APP数据同步);
5.液晶显示数据(显示当前温度信息、设置温度信息);
6.APP利用E4A软件编写(这个软件编写简单的数据交互很方便,而且容易上手);
程序就是按照以上各个模块功能程序组成的,经过调试成功后,拍下上电工作照片。

关于功能的演示,稍后将放上视频一一说明。
关于APP的使用
1.首先手机连接8266模块发出的wifi热点,无需密码。
2.打开恒温加热软件(给APP起的名字),连接wifi服务器IP:192.168.4.1:8080,弹出连接成功提示后,就可以显示数据界面如下。
只要连接成功后,APP就可以获取当前的温度、设置温度、报警温度数据,
APP中设置温度、报警温度可以调整,调整过后APP会自动将调整值通过wifi发送至wifi模块,单片机从而解析出调整值并显示。

四.上位机介绍上位机采用VB编写,界面利用了网络资源上找到的源码,修改下了串口接收发送部分,实现了可显示当前温度以及温度曲线,可设定温度等功能。控制温度实际效果图如下:
设定温度为76度
DY2)0_95ISHF9W@2W$UDTSY.png 2IN4G~RMK}IMM1SV)J_$HES.png 6@F5XN{9VBRI)N[9~}53BJI.png

网友A:
期待楼主的继续分享哦~~内容好的话加推荐啦~

网友B:
跟我用一样的芯片,哈哈哈,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B:
快结束了哦,请上传些演示视频吧:
应该包括但不仅限于
开机 ——  一系列操作(设置温度等等)——通过显示 来展示温度的变化(数据、温度曲线)及最终的温度稳定(数据/温度曲线) ——  保持一小段时间  —— 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结束了哦,请上传些演示视频吧:
应该包括但不仅限于
开机 ——  一系列操作(设置温度等等)——通过显 ...

好嘞,视频正在上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嘞,视频正在上传

谢谢支持

楼主:
发现我根本无法在帖子里放入视频链接,级别不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我根本无法在帖子里放入视频链接,级别不够吗

私发给我,我帮你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私发给我,我帮你加上。

私发也不行,已经做了个截图,你看看能添加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私发也不行,已经做了个截图,你看看能添加不

好的,已经解决

网友C:
设计的很不错,赞一个
我的设计遇到了一点小问题,我这两天尽量解决一下,比赛马上就结束了

网友A:
设计的界面好好看~

网友D:
赞一个,之前的一个坛友用的也是E4A做的APP,看来E4A很神奇啊~哈哈

楼主:
杰杰 再帮我把视频链接放上吧,早上编辑下帖子,又提示不能含有url链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杰杰 再帮我把视频链接放上吧,早上编辑下帖子,又提示不能含有url链接了  ...

我找不到你的连接了,写到TXT上发给我,或者发我qq:11619599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不到你的连接了,写到TXT上发给我,或者发我qq:1161959934

视频连接上传到附近截图了,麻烦了

网友E(2019-01-15):
如果直接用开发板行吗

网友E:
楼主,能不能开源CP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