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EXTI17 怎么也有 IMR 位?

楼主(2017-11-14):
STM32F103  的 外部中断 EXTI 17,手册里说是“接到了 RTC 闹钟”。但是在 IMR 和 EMR 寄存器里都有相应的屏蔽位。
请问:它是不是又可以接外部中断,又可以接 RTC ?

网友A:
不可以的,EXTI 17不能接外部中断,因为每一种IO最多16个口,EXTI17和EXTI16都是特殊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EXTI 17不能接外部中断,因为每一种IO最多16个口,EXTI17和EXTI16都是特殊中断 ...

既然如此,为什么它还要有  IMR 呢?只要有 EMR 就足以使能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