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的测温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7-11-15):
我现在在使用max6675 已经用了1000+了。从一开始就发现测温不准,好在30度以上时线性的不准,我在程序中减去一个固定值,大约是9度就可以。
就是:实际值(环境温度)=测量值-9;
现在遇到一个新问题。现在到了冬季室温在10度左右的时候,用上个公式max6675测温非常不准(),应该是max6675芯片温度低的原因,我用手摸芯片测得的温度就会上升。或者通电一会测量值温度也会上升一点。
记得max6675不用校正啊?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手册里有说明的
在某些应用中器件自身发热会降低 MAX6675的精度。
温度误差的大小取决于MAX6675封装的热传导性、安装技术、和气流的影响。

网友B:
发你的原理图上来看看

网友(2019-09-21):
MAX6675是带冷端校准的,他的冷端就是指的芯片本身,你手按上去冷端温度变了,他输出的温度肯定要变。而且需要注意一个就是max6675本身转换的时候需要时间,你两次测温的间隔需要大于他的转换时间,datasheet上有。可以关注下。

网友C:
感觉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MAX6675+K型热电偶 性价比远大于 PT1000啊!
当然,热电偶测温范围也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MAX6675+K型热电偶 性价比远大于 PT1000啊!
当然,热电偶测温范围也宽一些。[em ...

温度范围不一样呗,不能直接比较,300度以下PT100/1000的精度比热电偶好得多,超过300度用不住,很快就失效了。K型热电偶可以用到800度,S型热电偶标称1600度,但是1300度以上也用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温度范围不一样呗,不能直接比较,300度以下PT100/1000的精度比热电偶好得多,超过300度用不住,很快就失 ...

老铁,你在测温方面是专家了。
PT100测温,我打算用你的方案。

但我的另外一个应用中,实际上不需要那么精确的测温,5C、10C误差也无所谓,测量温度范围在200C以下。
我考虑用K型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