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内置的ADC采样PWM输出的方案

楼主(2017-11-15):
使用芯片STC15W401AS,采用内置的ADC对模拟信号转换,电压输入变化范围为0-5V,采样ADC结果,使用PWM输出,使其对应输出电压为2-0.7V,请问要怎么样实现?求指教!

网友A:
ADC采集电压(0-5V),根据对应关系计算出PWM输出电压,然后计算出PWM占空比,更新定时器的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采集电压(0-5V),根据对应关系计算出PWM输出电压,然后计算出PWM占空比,更新定时器的参数即可 ...

ADC在0-5V的时候,PWM输出是2-0.7V的一个反比的变化,两者的关系式如何在在占空比中完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在0-5V的时候,PWM输出是2-0.7V的一个反比的变化,两者的关系式如何在在占空比中完成呢? ...

两点式的直线方程公式你还记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点式的直线方程公式你还记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C在0-5V的时候,PWM输出是2-0.7V的一个反比的变化,两者的关系式如何在在占空比中完成呢? ...

如果你的应用是线性的对应关系,直接用线性方程的对应关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式的直线方程公式你还记得吗?

是说通过两点式直线方程式求出关系式吗?关系式出来可以直接在程序中套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应用是线性的对应关系,直接用线性方程的对应关系就可以了

AD转换后的结果是二进制的,通过电压得到的关系式直接套用上是不是不可以?

网友B:
不懂你说的直接套用上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的是ad采样得到的二进制数,以及pwm的占空比,这个需要你实际调试和验证。
之前说的线性关系是说你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转换后的结果是二进制的,通过电压得到的关系式直接套用上是不是不可以? ...

这个跟二进制还是十进制没啥关系,比如输入0V,输出2V,那么你要计算出输出2V时的占空比,得到定时器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你说的直接套用上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的是ad采样得到的二进制数,以及pwm的占空比,这个需要你实际调 ...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对应的关系式是模拟量,经过AD转换后的是数字信号,PWM的占空比也是数字量,两者的关系式是要怎么建立呢,作为菜鸟我理解上是不是有问题?求详细讲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对应的关系式是模拟量,经过AD转换后的是数字信号,PWM的占空比也是数字量,两者的关 ...

比如AD是10位精度,5V就对应数字量1023,PWM占空比100%输出为5V,PWM占空比100%时数字量是多少?
至于之间的对应关系,模拟量是什么对应关系,数字量还是那个对应关系。
这个完全是初中数学的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AD是10位精度,5V就对应数字量1023,PWM占空比100%输出为5V,PWM占空比100%时数字量是多少?
至于之 ...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