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安捷伦示波器的DISPlay:DATa?与labview编程

楼主(2017-11-15):
有没有人用过安捷伦示波器的DISPlay:DATa?命令保存示波器屏幕数据,然后再用labview将数据转成图片保存到电脑呢

网友A:
中间存在一个转换的过程,将数据进行组合。

网友A:
我用的是泰克示波器,进行屏幕数据读取和保存到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泰克示波器,进行屏幕数据读取和保存到电脑上

可以把例程发我参考下吗 谢谢了 邮箱82628047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存在一个转换的过程,将数据进行组合。

我现在就是用visa写入DIAPLAY:DATA? PNG, SCREEN, COLOR然后用visa读取出来结果就是一些数据流(和乱码一样),但是这和我用vb读取出来的数据不大一样,然后我将其写成png格式也不成功,主要是visa读取出来的是字符串,不知道后面转换成什么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visa写入DIAPLAY:DATA? PNG, SCREEN, COLOR然后用visa读取出来结果就是一些数据流(和乱码一 ...

中间过程比较复杂,先检查读取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