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SP3491EN,诸多不顺!

楼主(2017-11-15):
不知大家怎么用的,我们的用法很简单,FPGA把信号给SP3491EN,后者就直接连到输出口了。这个芯片可真把我们搞死了。
首先,供应商不知从哪里采购的这个芯片,大批不合格。有不能收的,也有不能发的。供应商信誓旦旦说他们是从国外原厂采购的。
其次,我们自己手里的一些板子用的是我们自己买的芯片,整个板子都是美国做的,芯片肯定也是当地人自己买的,而且这些板子在半年前都是好好的,通信很正常,一直存放在办公室里。最近两个月没用这些板子。刚才拿出来一试,居然不能通信。用示波器看,波形是有的,就是幅度小多了,也难怪无法识别。
量了 SP3491EN 的供电电压,3.3V,没毛病。
请问怎么会如此呢?

网友A:
估计你们的供应商弄到的是拆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们的供应商弄到的是拆机件

但是怎么解释在美国做的板子也会先好后坏呢?

网友B:
这可能是你们使用问题,啥东东在你们手就会出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是你们使用问题,啥东东在你们手就会出问题呀

这个可能性最大。
SP3491 手册里描述它是 全双工 的
但是我们是半双工模式,也就是把它的收、发连起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那你们把收发连起来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们把收发连起来啥意思?

SP3491EN 是全双工的,但是我们的环境是半双工,所以我们把 SP3491 的 TXA 和 RXA连起来算一个线,把TXB 和 RXB 短路之后算另一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们把收发连起来啥意思?

SP3491EN 是全双工的,但是我们的环境是半双工,所以我们把 SP3491 的 TXA 和 RXA连起来算一个线,把TXB 和 RXB  连起来算另一个线。

网友B:
我估计就是你那样接把片子整的不能用,但也有可能跟你们系统有关系,在不应该发数据的时候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就是你那样接把片子整的不能用,但也有可能跟你们系统有关系,在不应该发数据的时候发数据 ...

我们用示波器看了好板子、坏板子的波形,时序一样,就是信号幅度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性最大。
SP3491 手册里描述它是 全双工 的
但是我们是半双工模式,也就是把它的收、发连起来了 ...

美国的板子也有可能储存过程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示波器看了好板子、坏板子的波形,时序一样,就是信号幅度不同。
...

我估计是正常的幅度大,不正常的幅度小,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正常的幅度大,不正常的幅度小,对不对

是啊,当然是这样的了!
另外我们还发现:同样的公司的同样的这个片子,13年、16年的芯片都没问题,17年的则不能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怀疑芯片呢?洋货也有次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当然是这样的了!
另外我们还发现:同样的公司的同样的这个片子,13年、16年的芯片都没问题,17年 ...

不是片子的事

网友D:
换成sp3074

试试

网友E:
先确认供电以及TTL侧电平是否都正常。

网友F:
买到假货还有就是接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