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TI DSP的.out文件转换成数据流形式的二进制bin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7-11-15):
将TI DSP的.out文件转换成数据流形式的二进制bin文件的方法

最近在做的串口升级程序,需要将.out文件转换成二进制文件烧写到flash中脱机使用。
      转化方法分为两步:
     (1)先将.out文件转换为hex文件:
      这里的方法提供参考:
      a.先写一个cmd配置文件,以SCI—A启动模式为例,文件名xxx.cmd内容如下:

  •       xxx.out
  •          -boot
  •          -sci8
  •          -map xxx_hex.map
  •          -o xxx.hex
  •          -I

       b.接下来有两种选择可生成hex文件:
          第一种:编写一个批处理文件,文件名为xxx.bat,内容如下:
                         hex2000.exe xxx.cmd
                         将xxx.out文件和xxx.cmd及xxx.bat文件放在同个文件夹中,双击批处理文件xxx.bat就可生成所要的xxx.hex文件.
         第二种:通过命令提示符,在上述文件的存放路径下,输入命令:hex2000.exe xxx.cmd,单击回车键,就可生成所要的xxx.hex文件.
        (2)通过hex2bin文件转换器可得到需要的二进制xxx.bin文件

网友A:
这个在集成开发软件上直接设置的不可以么?

网友B:
这个应该有办法的,需要一个处理算法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