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a.64p成.x64p达芬奇工具链的建立(工程编译步骤)

楼主(2017-11-15):
封装a.64p成.x64p达芬奇工具链的建立(工程编译步骤)

步骤如下:
        1、把ccs下编写好的文件复制到Linux codec_engine_1_02\examples\codecs 下的videnc_copy工程中。
        2、修改该工程中的package.bld文件,
        修改var SRCS = ["videnc_copy","blob","cornerdetection","him","imc","morph","objectrecognition"]; 中括号里只选择工程下的C文件。
        修改该文件中的for (var i = 0; i <1 /*Build.targets.length*/; i++) { 选择DSP端只用cgtool来编译。
        3、修改codec_engine_1_02\examples下的user.bld,把linux86注掉,选择用C64P,跟第二步中对应。
  • Build.targets = [
  • // Linux86,
  • C64P,
  • MVArm9

       4、修改DSP算法占用的空间
        修改server/all.tcf
  • var mem_ext = [
  • {
  • comment: "DDRALGHEAP: off-chip memory for dynamic algmem allocation",
  • name:    "DDRALGHEAP",
  • base:    0x88000000, // 128MB     0x08000000(16)=128MB(10)
  • len:        0x07A00000, // 122MB    0x07A00000(16)=122MB(10)
  • space:    "code/data"
  • },

  • {
  • comment: "DDR: off-chip memory for application code and data",
  • name:    "DDR",
  • base:    0x8FA00000, // 250MB    0x0FA00000(16)=250MB(10)
  • len:        0x00400000, // 4MB         0x00400000(16)=4MB(10)
  • space:    "code/data"
  • },

  • {
  • comment: "DSPLINK: off-chip memory reserved for DSPLINK code and data",
  • name:    "DSPLINKMEM",
  • base:    0x8FE00000, // 254MB    0x0FE00000(16)=254MB(10)
  • len:        0x00100000, // 1MB
  • space:    "code/data"
  • },

  • {
  • comment: "RESET_VECTOR: off-chip memory for the reset vector table",
  • name:    "RESET_VECTOR",
  • base:    0x8FF00000, //255MB
  • len:        0x00000080, //128B
  • space:    "code/data"
  • },
  • ];

        修改为:
  • var mem_ext = [
  • {
  • comment: "DDRALGHEAP: off-chip memory for dynamic algmem allocation",
  • name:    "DDRALGHEAP",
  • base:    0x88000000, // 128MB
  • len:        0x07400000, // 122MB
  • space:    "code/data"
  • },

  • {
  • comment: "DDR: off-chip memory for application code and data",
  • name:    "DDR",
  • base:    0x8F400000, // 250MB
  • len:        0x00A00000, // 4MB
  • space:    "code/data"
  • },

  • {
  • comment: "DSPLINK: off-chip memory reserved for DSPLINK code and data",
  • name:    "DSPLINKMEM",
  • base:    0x8FE00000, // 254MB
  • len:        0x00100000, // 1MB
  • space:    "code/data"
  • },

  • {
  • comment: "RESET_VECTOR: off-chip memory for the reset vector table",
  • name:    "RESET_VECTOR",
  • base:    0x8FF00000,
  • len:        0x00000080,
  • space:    "code/data"
  • },
  • ];

        5、修改loadmodules.sh:
  • insmod dsplinkk.ko ddr_start=0x8f400000 ddr_size=0xA00000 //跟第二个的DDR大小一样大

       6、在编译codec_engine_1_02\examples\codecs\videnc_copy之前,要修改算法的主程序main函数
  • void ObjectRecognition(unsigned char* inbuf, int* flag,unsigned char* outbuf, int* kind, float *inIM)。

        其中输入输出参数是由XDAS_Int32 VIDENCCOPY_TI_process(IVIDENC_Handle h,  XDM_BufDesc  *inBufs,  XDM_BufDesc  *outBufs, IVIDENC_InArgs  *inArgs,   IVIDENC_OutArgs *outArgs)决定。由于输入输出参数由IVIDENC_InArgs,IVIDENC_OutArgs结构体来决定,所以为了增加输出输入参数,应该修改这两个结构体。为此修改xdais_5_00\packages\ti\xdais\dm中的ividdec.h文件。添加kind和IM[25]。
  • typedef struct IVIDENC_OutArgs {
  • XDAS_Int32 size;

  • XDAS_Int32 extendedError;
  • XDAS_Int32 bytesGenerated;
  • XDAS_Int32 encodedFrameType;
  • XDAS_Int32 inputFrameSkip;

  • XDAS_Int32 kind;             /*what's kind of the target*/
  • float   IM[25];                   /*return value*/

  • IVIDEO_BufDesc reconBufs;     /**< Reconstruction Frames. */
  • } IVIDENC_OutArgs;

        为了区分输入帧存的性质(从jpeg读取的数据还是ccd采集的数据)增加一个flag作为标志。
  • typedef struct IVIDENC_InArgs {
  • XDAS_Int32 size;

  • XDAS_Int32 flag;//is picture saved on U or captured from CCD
  • } IVIDENC_InArgs;

        7、在videnc_copy中调用算法:在VIDENCCOPY_TI_process函数中添加:ObjectRecognition(inBufs->bufs[curBuf],
  • &(inArgs->flag),   outBufs->bufs[curBuf],   &(outArgs->kind),  (outArgs->IM));

        由于使用了#ifdef USE_ACPY3 宏,故而要选择是否使用DMA,为了避免Cache和DMA的冲突,选择不使用DMA。修改
  • codec_engine_1_02\examples\servers\video_copy下的video_copy.cfg文件关闭DMA:
  • /* we can use DMA in certain codecs! */
  • VIDENC_COPY.useDMA = false;

        8、编译videnc_copy生成videnc_copy.a64P
        9、修改server,编译生成all.x64P
        10、下面就是编译encodedecode调用all.x64P

  •    * 首先修改Encodedecode下的Makefile文件,让encodedecode包含server及codec工程。
  •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   XDC_PATH =   $(CODEC_INSTALL_DIR)/packages;     $(CE_INSTALL_DIR)/examples;</span>
  •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   $(CE_INSTALL_DIR)/packages;                    $(LINK_INSTALL_DIR)/packages;</span>
  •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   $(XDAIS_INSTALL_DIR)/packages;              $(CMEM_INSTALL_DIR)/packages;</span>
  •         *   其次为了使用新的算法videnc_copy,要修改encodedecode.cfg文件把H264算法替换为videnc_copy算法:
  •    //var H264ENC =xdc.useModule('ti.sdo.codecs.h264enc.H264ENC');
  •    //var H264DEC = xdc.useModule('ti.sdo.codecs.h264dec.H264DEC');
  •    var VIDDEC_COPY = xdc.useModule('codecs.viddec_copy.VIDDEC_COPY');
  •    var VIDENC_COPY = xdc.useModule('codecs.videnc_copy.VIDENC_COPY');
  •    /* *   ======== Engine Configuration ======== */
  •    var Engine = xdc.useModule('ti.sdo.ce.Engine');
  •    /*var vcr = Engine.create("loopback", [
  •       {name: "h264enc", mod: H264ENC, local: false},
  •       {name: "h264dec", mod: H264DEC, local: false},
  •    ]);*/
  •    var demoEngine = Engine.create("encodedecode", [
  •       {name: "videnc_copy", mod: VIDENC_COPY, local: false},
  •       {name: "viddec_copy", mod: VIDDEC_COPY, local: false}
  •    ]);
  •    //vcr.server = "./loopbackCombo.x64P";
  •    demoEngine.server = "./all.x64P";

  • * 修改encodedecode工程中创建算法函数
  •    static String decoderName   = "viddec_copy";
  •    static String encoderName   = "videnc_copy";
  •    static String engineName = "video_copy";
  •    hDecode = VIDDEC_create(hEngine, decoderName, ¶ms);
  •    hEncode = VIDENC_create(hEngine, encoderName, ¶ms);

         在工程里用到的是hEncode。
         *   修改status = VIDENC_process(hEncode, &inBufDesc,&outBufDesc,&inArgs, &outArgs);的输入输出参数,使之符合封装算法是的函数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