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450的tim1产生pwm通道干扰问题

楼主(2017-11-15):
最近使用gd32f450,用stm32cube创建的工程,使用stm32f427这个型号,在TIMER1的ch1,ch3,ch4这三个通道上分别按需求产生66个PWM波,但是现在发现如果单独开ch1和ch3都没有问题,如果开启ch4,ch1上就会有干扰出现。目前应该能够排除硬件问题,因为使用IO口直接控制的方式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stm32cube配置如下:

产生的波形如下图:
我是将三个通道轮流产生66个PWM,下面是概览图:
这是细节图,可以看出当ch4产生pwm的时候,ch1上也有
关闭one pulse模式,三个通道轮流开启pwm,ch4还是对ch1有干扰
请问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楼主:
更新一下:刚刚发现如果ch1的IO口不做初始化,那么在普通翻转IO口的方式下也会受到影响,这是受到了ch4通道的干扰吗?

网友A:
GD32F4系列和STM32F4系列软件不太兼容,虽然绝大多数寄存器地址是一样的,但是少部分是不一样的。如果用STM32F4的固件库开发,有问题不好排除,请用GD32F4xx的库件固开发。有问题可邮件与我375880228@qq.com

网友B:
这个估计还是相关的寄存器的没有设计好的

网友C:
这个的看PWM的时钟源的吧,,怎不能一个定时器的同时输出多组PWM信号的吧

网友D:
这几个通道的不能同时产生这样的信号的

网友E:
GD32F450和STM32F429是pin2pin的,所以要用STM32F429的库,别用427

网友F:
这个单通道的设计的看看

网友G:
分开时间产生PWM信号就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