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有源高通滤波器的设计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7-11-15):
关于有源滤波器的设计,这里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前辈,求前辈指导!
1.有源高通滤波器的增益是不是不会小于0dB,我用滤波器软件设计时,无法把增益设置为小于0dB的值;
2.如何判断一个有源高通滤波器是否振荡了,我现在是通过断开输入输出去测量波形,发现输入输出有一个相同的正弦波,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振荡,还是必须要接输入进行测量呢?
3.如何通过伯德图去分析有源高通滤波器是否振荡,不稳定系统是不是就是振荡的。我用multisim进行仿真的,伯德图的两对接口,一对接差分输入,一对接差分输出(用的是全差分运放),不知道这样接是否合理,因为有朋友指导我说,我这样的闭环接法测量的伯德图是不能判断系统是否稳定的,所以想问一下具体应该怎么接,我用的是多路反馈结构。
4.按照我的那种方法测量的伯德图来看,再加上无法设置有源高通滤波的增益为0dB以下的值,我觉得高通滤波器很容易振荡,因为高通滤波器在大于截止频率后,在很宽的频带内都保持平坦的增益,即在相位=-180°时,幅度增益>0dB,系统应该是不稳定,即使增益为0dB,根据伯德图的判断方法,其也是临界振荡的,我想可能是我对伯德图的理解不到位,求前辈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