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使用Hemisphere P103板卡遇到搜星信号少的问题

楼主(2017-11-15):
各位大神,我使用Hemisphere P103板卡做亚米级差分定位,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模块的搜星数量太少,导致精度很差,在相对空旷的地带测试(旁边会有大型机械),大部分时间都是4-6颗星,极少的情况会有8颗星,未差分前的数据如下:

请问为什么会有红色的3颗星和蓝色的1颗星不可用,不参与GPS解算,是否有办法进行解决。

网友A:
没有大型机械如何?天线拉高,用增益大天线测下

网友B:
一般来说,容易出问题的是天线部分、电源部分、周围电路的干扰

网友C:
用合适的天线加L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