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各位老大,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三极管作用可好?

楼主(2017-11-15):
如题,如图:

楼主:
电源从左边输入,USB接口,

网友A:
没看懂  求解

网友B:
楼主连左边(F2)是源还是右边(VDD_5V)是源都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连左边(F2)是源还是右边(VDD_5V)是源都不说。

本以为以为保险丝在左边,大家就能看出左边是源的。

那左边是源

楼主:
大哥,你这头像也是杠杠的

楼主:
悄悄置顶一下,谅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这头像也是杠杠的

搞研发的   不看外表  看内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以为以为保险丝在左边,大家就能看出左边是源的。

那左边是源

电源从左边输入的话,Q7体内二极管即可通过电流,那么VDD_5V处不可能达到5V,要减去Q7体内二极管压降。此时Q8A和Q8B导通,Q7门极电压接近Q7源极电压,Q7关断。
正是Q7关断这一点,令人感到迷惑。

网友C:
貌似MOSFET的D、S画反了。
限流保护用的,使用MOSFET的导通内阻上的压降来做限流保护,当电流大,MOSFET压降大,则右边三极管输出电压下降。左边三极管是给右边的一个偏置(抵消VBE压降,集成电路常用)。

网友D:
接稳压管似乎要一个电阻。

网友E:
MOS管不会接反,MOS管经常这么用于防输入电压接反,用MOS管的压降远远小于二极管。两个三极管组成了过流或者说是短路保护电路,左边三极管使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保持在4.3V左右(假设Vbe=0.7V),则当电流过大导致MOS管的压降增大,右边的三极管发射极电压将小于5V,由于基极电压不变,发射极电压减小使Vbe减小,Ic电流减小,MOS管栅极电位升高,导通电阻增大,电路电流减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接稳压管似乎要一个电阻。

不要接电阻的,这里是保护作用,一般是TVS,当电压高于5.5V时,电流增大,前面的短路保护电路发挥作用,如果极端情况发生时,保险丝烧断,这样就不至于输入电压过高导致烧毁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OS管不会接反,MOS管经常这么用于防输入电压接反,用MOS管的压降远远小于二极管。两个三极管组成了过流或 ...

Ic电流减小,MOS管栅极电位不是降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从左边输入的话,Q7体内二极管即可通过电流,那么VDD_5V处不可能达到5V,要减去Q7体内二极管压降。此 ...

我也觉得集电极的电压会被拉高到接近源极电压,这样的话电流增大,源极电压降低,三极管Q8B的集电极电压也跟着降低…,看不懂咋回事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MOS管不会接反,MOS管经常这么用于防输入电压接反,用MOS管的压降远远小于二极管。两个三极管组成了过流或 ...

Ic电流减小,MOS管栅极电位升高

Ic电流减小,电阻R184上的电压降低,MOS管栅极电位降低

网友H:
防电源输入正负反接的作用

网友I:
就是上面一些楼层说的防反接功能,电路的好处在于,当USB电源未接入时,MOS管处于截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Ic电流减小,MOS管栅极电位不是降低么?

这样一来Vgs绝对值更大,更利于导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防电源输入正负反接的作用

那这样比起一个二极管有什么好处呢?是导通压降更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上面一些楼层说的防反接功能,电路的好处在于,当USB电源未接入时,MOS管处于截止状态。 ...

那这样比起一个二极管有什么好处呢?是导通压降更小么?

网友I:
导通电阻小,而且未插外电时,管子自动处于截止状态;
你可以试试自己另外设计一个同样功能的电路,很可能是没插外电的时候,管子是导通的;或者是管子导通之后就不会关断了

网友I:
电路的缺点也有,就是MOS管导通时不会处于电阻最小,D极S极两端电压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小的电压值(估计不会大于0.15V),不管后面负载是轻是重都会,不信你量量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导通电阻小,而且未插外电时,管子自动处于截止状态;
你可以试试自己另外设计一个同样功能的电路,很可能 ...

一般有这种要求的,是因为后面的负载有可能是还有另外的电源并行供电;
如果只有这么一个USB口供电,电路就不需要这么复杂了。

网友I:
一般USB接口接反的几率比较小,所以这个电路更合适称为防反灌电路,

楼主:
个人觉的如果仅仅是防反接的话,一个二极管就搞定了,大费周章搞这么复杂应该另有原因

楼主:
哇,终于搞懂了,电路的作用就是防反接,放置后极电路电流倒灌;
因为供电电流比较大,在2A左右,如果单是一个二极管的话,0.3/0.7 V x  2A = 0.6/1.4w,功耗还是很大的;所以需要用MOSFET,MOSFET导通阻抗在m欧级别,I^2 X R =0.16w  左右甚至更小;
电路的实现是这样的,在正向导通的时候,由于Q8A的EB二极管的压降导致Q8B并不能导通,所以栅源电压在-5V左右,导通阻抗很小,此时MOSFET的功耗很小;
当反向导通的时候,由于R163的存在,Q8B的EB二极管是导通的,此时Q8B的集电极电压就会被拉高,导致栅源电压不足以导通MOSFET从而起到防倒灌的作用。
大致思路如上(解释的应该是对的),后面遇到此类问题的小伙伴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防反接的话,不用这么复杂,一个MOSFET + 一个电阻 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反接的话,不用这么复杂,一个MOSFET + 一个电阻 就OK

一个MOSFET + 一个电阻   具体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个MOSFET + 一个电阻   具体怎么实现呢?

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防反接是可以通过 电阻+Mosfet 来实现,这完全没有问题。
一楼图,实用场景  是有多路供电的话,可能会有倒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哇,终于搞懂了,电路的作用就是防反接,放置后极电路电流倒灌;
因为供电电流比较大,在2A左右,如果单是 ...

请问一下,你说的正向导通的时候,由于Q8A的EB二极管的压降导致Q8B并不能导通,能不能具体一点,此时Q8A和Q8B的基极电压不都是一样的吗。假设为4.3V,那么Q8B不是也导通了,VBE<0V。麻烦具体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K:
这个电路很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下,你说的正向导通的时候,由于Q8A的EB二极管的压降导致Q8B并不能导通,能不能具体一点,此时Q8A ...

您好。耽误人了,Q8B导通了,工作于放大区。Q8B的集电极电压为2.5V左右,Q7导通了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好。耽误人了,Q8B导通了,工作于放大区。Q8B的集电极电压为2.5V左右,Q7导通了的 ...

请问一下,为啥是2.5V啊?麻烦你再详细的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真的想弄懂,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下,为啥是2.5V啊?麻烦你再详细的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真的想弄懂,谢了 ...

仿真电路大致如下:
在基极电压由高到低变化的过程中,三极管经理了截至区,放大去,饱和区。
而电路就工作与放大区。

有会算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仿真电路大致如下:
在基极电压由高到低变化的过程中,三极管经理了截至区,放大去,饱和区。
而电路就工 ...

请问一下,你仿真的电路给的电源电压是15V,但你实际不是5V吗,你那个VG1不是电源吗?怎么还在变化,。。好多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下,你仿真的电路给的电源电压是15V,但你实际不是5V吗,你那个VG1不是电源吗?怎么还在变化,。。 ...

电源 V1 是15V,提供电源;
VG1是一个扫描的电压,从0-5V扫描

网友L(2021-09-07):
网上看过MOS管一旦导通很难关闭的,那在防倒灌上感觉实操起来可能和仿真结果不一样

网友M:
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