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555延时电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11-15):
电路如图 用7805做的5V供电  奇怪的问题是  正常情况下3脚输出高电平LED灯被点亮  有时候就会出现上电后LED一直没有被点亮 555芯片的3脚一直是低电平  有时候上电后LED被点亮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LED就灭了 重新上电也不再被点亮    还有奇怪的就上电后LED被点亮了  但是2、6脚的电压应该是低电平才对  随时间2 6脚的电压在上升  当2 6脚电压上升到一定值 3脚就输出低电平LED灭 重新上电再次重复   这两种奇怪的问题 一直找不到原因  板子是贴片回来的 0805封装的电阻电容

网友A: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就是上电延时3-5秒点亮LED灯 之后LED灯一直亮直到断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上电延时3-5秒点亮LED灯 之后LED灯一直亮直到断电

就这个功能,我觉得用电阻电容加一个二极管就能实现。
就是RC延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功能,我觉得用电阻电容加一个二极管就能实现。
就是RC延时嘛

如果不考虑断电后马上上电延时时间保持不变 RC确实可以实现  我也尝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考虑断电后马上上电延时时间保持不变 RC确实可以实现  我也尝试过了 ...

我不是说了,还有个二极管嘛,二极管和电阻反向并联,加速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了,还有个二极管嘛,二极管和电阻反向并联,加速放电

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自己尝试吧  还是回归到我上面说的问题上吧 你有遇到过吗?目前考虑是虚焊或者材料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自己尝试吧  还是回归到我上面说的问题上吧 你有遇到过吗?目前考虑是虚焊或者材料的问 ...

我没遇到过啊,我来做的话,直接用个8脚单片机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遇到过啊,我来做的话,直接用个8脚单片机搞定。

那还要充程序 多麻烦啊 而且便宜的单片机耐高温不一定好 单片机对环境要求会更高 未知因素更多

网友C(2024-03-0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