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风扇调速电路问题

楼主(2017-11-15):
使用NE555搭建PWM风扇调速电路,发现同时接多个某规格的风扇时,无法调到低速状态,用示波器观察发现PWM的占空比被拉高了,这是什么问题?(如:接一个风扇时占空比最低能调到5%,而接两个风扇时占空比最低只能调到10%,接更多风扇时最低占空比更高)

求大神来解答解答!

网友A:
按理肯定是能够调低的, 就看周边阻容的设置了.

楼主:
在输出加了一个470上拉就好了,还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B:
3脚好像是O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脚好像是OC输出

不是OC。。不接上拉输出高低电平也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OC。。不接上拉输出高低电平也是正常的

那就是我记错了,记得555有一个脚是OC输出的,不是3脚那就应该是7脚?
你的问题,电路应该不全,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