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怎么计算SD卡的读写速率

楼主(2017-11-15):
我用430给SD卡写入数据,软件用的是iar,现在想测量SD卡的读写速率。用IAR的软件仿真模式,程序会在SD卡初始化那死循环;后来用硬件模式,在调用写数函数之前开定时中断,想看在一定时间内写入了多少数,以此来看速率,但还是不行,时间设置从10毫秒到1秒都没有数写入,求大神请教,怎么办?

网友A:
没开定时中断的时候可以正常操作sd卡吗?
写入sd卡的速度,其实可以通过操作sd卡的时钟信号来估计的。
或者你也可以开一个计数器,然后向sd卡写一大段数据

网友B:
这个需要根据msp430的速度的。

网友C:
就是正常的spi读写速度。

网友D:
使用定时器进行计算。

网友B:
楼主使用的spi吗?

网友D:
开启定时器,写入数据,关闭定时器计算。

网友C:
建议使用FATFS。

楼主:
我是用定时中断来测速率的,先用f_open打开或创建文件,再打开中断,用f_write写数,定时中断我定1秒了,程序运行了之后看卡连文件都没有创建。然后我在f_write中设断点,有执行;在下一句的f_close和定时中断函数中设断点,结果都没有执行到,不知道函数运行到哪了。还有我要不开中断,程序能正常运行,创建文件并写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开定时中断的时候可以正常操作sd卡吗?
写入sd卡的速度,其实可以通过操作sd卡的时钟信号来估计的。
或者 ...

我是用定时中断来测速率的,先用f_open打开或创建文件,再打开中断,用f_write写数,定时中断我定1秒了,程序运行了之后看卡连文件都没有创建。然后我在f_write中设断点,有执行;在下一句的f_close和定时中断函数中设断点,结果都没有执行到,不知道函数运行到哪了。还有我要不开中断,程序能正常运行,创建文件并写入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定时中断来测速率的,先用f_open打开或创建文件,再打开中断,用f_write写数,定时中断我定1秒了, ...

定时中断影响正常的写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中断影响正常的写数据了

那怎么办呢,开计数器不也会影响吗,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呢,开计数器不也会影响吗,求指教

方便上传你的定时器相关程序吗?你的spi是用的硬件spi,还是io模拟的?
尽量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写太多代码,不要影响spi的通讯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上传你的定时器相关程序吗?你的spi是用的硬件spi,还是io模拟的?
尽量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写太多 ...

        f_mount(&fat, "0:", 1);

        res = f_open(&Fil, "0:/newfile.txt", FA_WRITE | FA_OPEN_ALWAYS);
        if (res == FR_OK) {

                f_lseek(&Fil, f_size(&Fil));
                _EINT();
                f_write(&Fil, buffer, 512, &bw);

                f_close(&Fil);
                if (bw == 512) {
                        FinishRing();
                }
             }

        f_mount(NULL, "0:", 1);

        for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
  switch(TA0IV)                                  //需要判断中断的类型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
           f_close(&Fil);
           f_mount(NULL, "0:", 1);
           while(1);
           //break;
      }
  }
}
我用的是硬件SPI

网友E:
结果都没有执行到,不知道函数运行到哪了

单步运行一下,或者设置个断点看看

网友F:
不要影响spi的通讯时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没开定时中断的时候可以正常操作sd卡吗?
写入sd卡的速度,其实可以通过操作sd卡的时钟信号来估计的。
或者 ...

sd卡的时钟信号只能作为参考的一部分,每字节对应的8个时钟与下一个字节对应的8个时钟之间存在若干个时钟空闲,因此需要考虑每个字节时钟空闲的渐渐损耗。当然如果是用DMA+SPI就不会有这个时钟空闲的损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_mount(&fat, "0:", 1);

        res = f_open(&Fil, "0:/newfile.txt", FA_WRITE ...

从这段程序看,定时器中断可能在主程序执行过程的任何时间发生,比如写操作过程中。就有可能影响正常的写操作时序

网友H:
这个跟主频相关系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用RTC做了个计数器,不用中断,直接计算程序执行要多少数

网友I:
这个跟写入的速度关系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