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低功耗配置

楼主(2017-11-15):
低功耗使用stop模式:
1、所有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即可,不需要每个IO口单独配置上拉输入下拉输入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DeInit(GPIOA);
    GPIO_DeInit(GPIOB);
    GPIO_DeInit(GPIOC);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2、如果ADC开了,一定要关闭,ADC独立供电,耗电300mA左右。 在Stop模式下,其它外设可以不用关闭,因为Stop模式下其它外设时钟会被关闭。
ADC_Cmd(ADC1, DISABLE);

楼主:
3、配置中断唤醒引脚,Stop模式下任意外部中断或事件都可以唤醒。选择一个IO口配置成中断即可。

4、进入Stop模式,调用下面函数:
/* Enable PWR APB1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进入Stop模式,MCU最小外围电路40~50uA ,如果耗电大,则需要检测外围的电路的耗电模块。

楼主: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解决这个低功耗问题。

网友A:
这四点应该是低功耗的关键。

网友A:
缺一不可,要不然你总觉得效果不好

网友B:
这个电流也不好测试,关键没仪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功耗能到多少

楼主:
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具体的参考官方的理想条件下测试的结果,个人测试略有出入正常。

网友D:
进入Stop模式,MCU最小外围电路40~50uA

这是官方标准码

网友(2019-10-11):
你好,请问你测出来的功耗是多少呢?我测出来有1mA(STOP),按理说应该不会这么大才对!!顺便说一下,待机模式下的电流是50uA(STAND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