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乐解析接线端子防潮、防水的有害进入标准

楼主(2017-11-15):
接线端子作为电子连接器,在变电站端子箱中扮演着主角,变电站端子箱是室外电气设备与室内测控、保护、通信等设备连接的中间环节,一般就地安装在设备旁。变电站所处的环境是复杂的,潮湿、低温都有可能。尤其在雨季,潮湿的环境更是避免不了。作为“主角”的接线端子防潮性能就显得无比重要。根据国家标准,连接器件应具有的防潮性能要求如下:
连接器应经受在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潮湿条件:
潮湿处理应在潮湿室(箱)内进行,潮湿室内空气的相对湿度要维持在91%-95%之间,在室内所有能放置试样的地方,其空气湿度应维持在20℃-30℃之间的任一方便值t上,其波动范围在±1℃以内。试样在放入潮湿室之前,其温度应在t与t+4℃之间。
防水进入等级高于IPX2的连接器为168h;其他连接器为48h。
经过上述试验后,试样不应出现导致不符合本部分要求的损坏。试验之后,立即按照要求测量绝缘电阻,并进行电气强度试验。
接线端子除了应具备防潮性能之外,理所当然还应该具备防水、防固体异物的有害进入。连接器件应具备与其分类相应的防水有害进入的IP防护等级。是否合格,可通过在线有设计要求的电缆的连接器件上,进行GB4208中的相应实验来确定。在此实验后,试样应立即进行电气强度试验。
试验后观察的结果应为:水没有明显的进入试样,没有浸到带电部件。
端子箱受潮使端子排螺丝和连接片生锈,使二次端子接触不良,会使电流回路端子发热甚至开路,造成保护拒动或误动,引起事故。互感器电压和开关、温度信号端子接触不良则会造成测控、保护装置运行异常、误发信号,导致运行人员错误判断作出错误分析。因此,选择合格的接线端子产品并对其进行防潮维护,对防止发生事故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常,在设计变电站开关端子箱时,应考虑室外端子箱所处的各种复杂环境,考虑检修、运行的方便性;采用开关端子箱与电缆沟完全分开的安装设计;另外,还可以在开关端子箱内安装防凝露除湿加热控制器和适量的除潮物品,将接线端子排水平排列,发现问题及时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