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CU的CRC中,种子值(seedvalue)是干什么用的?应该设置成?

楼主(2017-11-15):
如题,CRC模块有个种子寄存器CRC_SEED,这个值什么作用?应该怎么用

网友:
该位称为预置值,使用人工算法(长除法)时 需要将除数多项式先与该与职位 异或 ,才能得到最后的除数多项式

网友:
我看人家都是这么注释的,,不是很懂。

网友:
#define CRC_SEED   0xFFFF   // 该位称为预置值,使用人工算法(长除法)时 需要将除数多项式先与该与职位 异或 ,才能得到最后的除数多项式
一般这样。

网友A:
1.设置CRC寄存器,并给其赋值FFFF(hex)。
2.将数据的第一个8-bit字符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8位进行异或,并把结果存入CRC寄存器。
3.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MSB补零,移出并检查LSB。
4.如果LSB为0,重复第三步;若LSB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码相异或。
注意:该步检查LSB应该是右移前的LSB,即第3步前的LSB。
5.重复第3与第4步直到8次移位全部完成。此时一个8-bit数据处理完毕。
6.重复第2至第5步直到所有数据全部处理完成。
7.最终CRC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值。

网友A:
估计就是第一个里面那个,不知道是啥意思,异或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这里跟FFFF异或,那么就是把0变成1,把1变成0.

网友B(2017-12-24):
http://www.21ic.com/tools/HotPower/HotWC3_V1.23.html

网友C:
用楼上的资料做,不懂怎么计算的,看网页源码,里面有 公式。

网友D:
这是CRC协议里的吧

网友E:
楼主要做CRC相关的项目啊,不知道这个具体有和意义啊。

网友F:
LFSR的初始化值称之为 seeD(形象点就是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