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USB接口和SPI接口,可否实现USB读卡器芯片的功能?

楼主(2017-11-15):
是否要单独开发PC端驱动?还是可以做成兼容标准驱动?我想用STM32实现类似USB读卡器芯片的功能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啊,但是你开发PC的USB读卡器那就没必要了,人家都是成品集成的。。你这不是浪费钱

网友B:
可以的,但是SPI读取太慢了,建议SDIO吧

网友C:
用CH9326 当USB通信接口,免驱!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78812.html

而CH331是一个小容量U盘的控制芯片,只要外加一个串行存储器芯片,就可以实现2KB到4MB的小容量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但是你开发PC的USB读卡器那就没必要了,人家都是成品集成的。。你这不是浪费钱 ...

不是做读卡器,产品需要有USB读卡功能,同时还需要传输其他数据,是否要单独做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