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3,run mode的功耗怎么和手册差100uA?官方有测试程序么?

楼主(2017-11-15):
单片机是STM32L053R8T6,只有最小系统,无外设;用的4M的HSE,run mode,range 3;
我的3.0V的ldo也就6uA左右;

官方给出的功耗有两种,不知以哪个为准。
上面的555uA和下面用Dhrystone测试的功耗一致,但是给出的while(1)的功耗是355uA;
按手册的功耗,运行while(1);应该是355uA
但是实际测出来是530uA.
怎么和手册差100多uA?
官方有测试程序么?@香水城

网友A:
查的百分比很大吗,是不是因为人家是理想条件下,你的不够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的百分比很大吗,是不是因为人家是理想条件下,你的不够理想。

不知官方的理想条件是什么,
我无外设,单片机的外设也全关了,这还不理想么?
官方的有没有测试程序?

楼主:
呼叫香主@香水城